请教一下这个单相桥式整流电路输出怎么计算?

楼主:
能否给出详细的细算过程
本问题由中国IC交易网的工作人员提出。

网友A(2019-04-22):
串联输入电阻为470K*2+负载等效电阻
输出直流电阻为470K//51K=45K
供电阻抗比超过20倍,可以直接以电流源计算之,因为220VAV本身就是有效值,转换到直流电流可以直接相等之,所以具体的:
负载总电流=470*2+45=985K,电流=220/985=0.2233mA  输出电压  DC V=0.2233mA*45K=10.05V
对于二极管,在这个比例里面,工程级别,直接选择忽略0.5%以下的误差。
电容用的有点小,纹波大概0.2左右,就不给出直接计算了。

网友B(点评):
给力的分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串联输入电阻为470K*2+负载等效电阻
输出直流电阻为470K//51K=45K
供电阻抗比超过20倍,可以直接以电流源计 ...

这样我自己就能看懂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