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频器芯片

楼主(2019-04-22):
各位大咖!图中变频器的驱动芯片有谁知道嘛?

网友A:
什么牌子的变频器,功率小的变频器模块一般都是一体化的,维修价值不高。

网友B: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230r.1.14.14.77188703cfE6SL&id=39369920887&ns=1&abbucket=16#detail

网友C:
厉害,怎么找的?

网友D:
这个,国产的已经很多了,杭州士兰微电子就做IPM模块。
小功率的,风扇、脱排、冰箱、洗衣机、空调等,很多国产的了。
大功率的,不会是这个封装了。

网友D:
我用士兰微电子的IPM设计了好几款变频驱动板子,功率从几百瓦到2000W的,带动三相电机效果很好。

网友E(2024-03-25):
谁有这个控制芯片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