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开关电源求助

楼主(2019-04-22):
最近照着教程了做个反激式开关电源,今天一上电就发现开关管过热,输出电压总跳,变压器有声响,,是RCD的问题吗?求大神指教【图片】

网友A:
这个时候需要示波器,看看开关管漏极波形。

网友A:
注意需要高压探头。

网友A:
RCD的D用1N5819绝对不行。需要耐压1000V那个级别的,实在不行1N4007都可以用。
R值太高,C值太低。大概R取1/10,C取10倍差不多。

网友A:
辅助电源用5817耐压不够。此处可以用1N4148. 用原边调整,需要负载电流足够大:C8并联一个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