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类似的芯片

楼主(2019-04-22):
看了AD620手册后,用三个op07可以实现和AD620相同功能。请问TI有没有类似于AD620的芯片。

楼主:
还有有没有类似于ADI实验室电路的书,可以详细的解释某类芯片的功能,方便查找。

网友A:
TI的那个选型?

楼主:
那个不会。。。

网友B:
估计TI内部会有选型的软件吧,还有数据手册后面不都有推荐电路吗?

网友B:
TI官网有交叉搜索功能

网友C:
可以搜索:http://focus.ti.com.cn/general/docs/searchgpn.tsp?newSearch=Y。个人觉得这个功能很酷,经常用。

网友D:
op07为放大芯片吧,怎可以做AD用呢??不太明白的。。。

网友E:
TI官网上这样的选型应该有很多    楼主   仔细钻研钻研   找找看   先

网友F:
查了一下 INA128 精密低功耗仪器放大器, 官网有这样一段说明:
A single external resistor sets any gain from 1 to 10,000. The INA128 provides an industry-standard gain equation; the INA129 gain equation is compatible with the AD620.

网友C:
Cross Reference Search
怎么用,还没用过

网友G:
现在的芯片都是尽量高度集成处理的,这样可以节省很多外围电路的设计的。

网友A:
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开发设计效率的。

网友A:
现在的AD的基本上都大同小异的

网友H:
自动增益放大器?

网友I:
AD8340射频自动增益控制

网友J:
AGC功能MCU芯片 吗

网友K:
在一般讯号放大的应用中通常只要透过差动放大电路即可满足 需求

网友L:
UC1834-DIE 高精度高速

网友M:
仪表放大器INA188

网友N:
AD公司的,AD620,AD621,AD622,AD623,AD624,AD625

网友O:
专门的集成的仪表放大器

网友P:
用一些常用精密运放比如OP07之类的组成仪表放大器

网友Q:
INA125 是一款具有一个精密电压基准的低功耗、高精度仪表放大器

网友M:
NA110KP INA111AP INA114AP INA114AU

网友H:
放大电路的增益自动地随信号强度而调整的自动控制

网友L:
AD522 AD524 AD621 AD622 AD620 AD623

网友I:
VCA821(比较贵,可申请样片)

网友K:
高精度仪表放大器不容易的。

网友J:
使用TLV5638芯片

网友Q:
INA118 (TI [高精度,低功耗仪表放大器])

网友P:
专用的仪表放大器价格貌似还是高了一点

网友O:
可以直接用普通精密运放组成仪表放大器电路来组建。

网友N:
TI公司也有不少,比如INA128,INA129,INA333等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