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片子明显发烫

楼主(2019-04-22):
opa690做同相放大器使用时,输入端得平衡电阻应如何选取,工作时测输出有直流偏压时,片子明显发烫···

网友A:
测下电流是不是超标了

网友B:
用这么高速的运放应该都是放大交流信号,加电容隔直就可以了

网友C:
不用平衡电阻吧,你驱动的负载是什么

楼主:
是放大高速信号的,但是偏压太大会让运放发烫,不知道为何?

网友D:
平衡电阻应该是使从正端和负端看,等效电阻相等。

网友E:
有可能偏置电流比较大   这样    可能会发烫

网友F:
示波器看下波形。
怀疑自激。

网友G:
负载不匹配造成的?

网友H:
可能有干扰造成自激。

网友I:
驱动的负载是什么

网友J:
造成发热的最主要原因应该是负载电流过大了吧

网友K:
什么芯片?看下电路参数是不是有问题

网友L:
通常都是输出电流过大造成运放发热

网友M:
反向电流过大,导致负载过重

网友N:
你用的什么电源?

网友O:
有一个很小的电阻?

网友O:
电路肯定不对

网友P:
同相比例放大器?

网友Q:
量测下其运放的工作电流是否超标?

网友R:
把原理图发上来看看啊

网友:
电流大的原因一个的电压高了,一个是负载大了

网友O:
供电的确有异常?

网友K:
如果是功放芯片的话  就要加散热片了

网友N:
一般这种情况应该是负载过大导致的

网友O:
出现这种短路的情况除了元件坏了,短接的焊锡什么的之外就是运放接错了

网友M:
输入端得平衡电阻是多少

网友L:
建议用万用表量测运放引脚的电流值

网友:
一般设计合理的话常规运放是不应该发热的。

网友R:
测量电源的信号。测量输出电流,输入,输出电压。

网友Q:
如方便是否可以提供相关的电路图

网友P:
是否在元器件工作温度接受范围内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