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吗?

楼主(2019-04-22):
现在开发一个USB设备,接口芯片用的是68013A,从主机取电,主机系统是XP。
遇到一个问题,如果在主机开启的情况下,插上设备每次都能够正确枚举;但是如果先插上设备,再开启主机,则系统启动后总是显示无法识别。

网友A:
多试几台

楼主:
试过几台主机,现象是一样的。

网友B:
这个还真没遇到过

楼主:
XP系统的枚举过程和BIOS的枚举过程有什么区别吗?

网友C:
枚举的时候要选择 BOOT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