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络接口设计电容疑问

楼主(2019-04-22):
问下大家,关于网络接口设计中,变压器次级端电阻后接高压电容,除了为共模干扰提供泄放外,为什么要选取高压电容,为什么不能是普通电容?

网友A:
两个方面的作用:
1、首先RJ45的屏蔽层接地才能起到防止辐射超标的作用。

网友A:
2、接地时最好通过电容接地, 电容可以起到高频旁路的作用, 如果直接接地的话,接地线高频电抗很高, 会通过空间向外发射干扰

网友B:
防静电击穿吧,电压容量要大

网友C:
取高压电容是为了最终产品进行安规认证(比如UL、CE、CCC)时,可以承受1.5KV或4KV(取决于测试点是否连接保护地PE),50Hz交流高压(与静电测试不同,高压内阻还很小,就是功率还大)测试试验,而不被击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、接地时最好通过电容接地, 电容可以起到高频旁路的作用, 如果直接接地的话,接地线高频电抗很高, 会通 ...

懂了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取高压电容是为了最终产品进行安规认证(比如UL、CE、CCC)时,可以承受1.5KV或4KV(取决于测试点是否连接 ...

看了下,还有防雷击,网线较长,雷击产生比较大瞬间压降

网友D:
外壳采用塑料的吧,省事多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看了下,还有防雷击,网线较长,雷击产生比较大瞬间压降

好的  感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