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占空比输出但是电机不转

楼主(2019-04-23):
自己根据烈火四轴方案做了一个板子,用示波器能看到芯片有pwm输出,但是电机就是不转,然后我用信号发生器直接给了电机驱动电路一个pwm,电机可以转,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,求大佬解答!!!!!!!!

楼主:
只给一路pwm,电机可以转,给两路加大占空比电机也能转,就是有点慢

楼主:
现在情况是给两路pwm能转的很好,给四路pwm就一路能转,其他三路不转啊

网友A(2019-06-01):
检查电源

网友B(2019-08-29):
电源功率不够带不动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