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整流与稳压] 电源芯片rt7272振铃现象 疑惑

楼主(2019-04-23):
开发板上电源芯片sw点信号是周期性的;
为什么我画的板sw点信号不是是周期性的,而且振铃不规律?

我画的板原理图和开发板是一样的,请了解的朋友解惑。。。

网友A:
升压的,空载?

网友A:
似乎不是空载。大概是电感不好。

网友A:
基本上是正常的空载/轻载升压波形。如果负载能力没有问题就是好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基本上是正常的空载/轻载升压波形。如果负载能力没有问题就是好的。

老师,是轻载的,13.5V转5V的,总电流0.06,我画的板的波形没有问题吗?为什么没有开发板的好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老师,是轻载的,13.5V转5V的,总电流0.06,我画的板的波形没有问题吗?为什么没有开发板的好呢? ...

13.5转5V,降压的不应该是这种波形。。。。

网友A:
是我没搞清楚。。
波形没问题。。。
轻载有振铃很正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我没搞清楚。。
波形没问题。。。
轻载有振铃很正常

确实是你说的这样,带载以后就是方波了,不过我这个下降沿过冲有点大,导致5V纹波太大,如何改善呢?

学习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感和输出电容不一样规格。但两分图差別不大,您负载只接电阻试试。

你好,带载以后就是方波了,不过我这个下降沿过冲有点大,导致5V纹波太大,如何改善呢?

网友C:
就这么说吧,只有你原理图没问题,器件没问题。你一个dc—dc布板想布出问题来还是很难的,不要陷入玄学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就这么说吧,只有你原理图没问题,器件没问题。你一个dc—dc布板想布出问题来还是很难的,不要陷入玄学中。 ...

现在的DCDC 5V也能用,就是纹波如上图所示,我感觉还是需要优化的

网友A:
下降沿过冲主要取决于电感。电感品质差输出质量就差一些。

网友D:
你把开发板的元件对调过来,一个个

网友E:
先把拓扑的基本工作情况搞清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