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
双T网络的使用---请高手接招!

楼主:
如图,本人利用双T网络制作一个带通滤波器,工作却十分不稳定,表现为在中心频率f0即便不加输入信号,也时长出现频率输出(f0),请各位高手指教!

BPF滤波电路

BPF滤波电路

楼主(2019-04-23):
运放偏置忘了发,如图所示

单电源供电偏置

单电源供电偏置

网友A:
双T滤波器和双T振荡器,仅差一步之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双T滤波器和双T振荡器,仅差一步之遥。

,是的,只是合理控制增益,还是能作为滤波器使用的,此前有人用过。还请指教。

网友B:
修改:增加电容C5、C6、C7。就是单电源供电, 改为交流耦合;C7加强LM358电源退耦,C7尽可能短连接到LM358的8脚与4脚。如图: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修改:增加电容C5、C6、C7。就是单电源供电, 改为交流耦合;C7加强LM358电源退耦,C7尽可能短连接到LM358 ...

是的,实际电路都有加过的,只是C5、C6容量略小100nF,

网友A:
微调R21,大调R2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