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请教漏电检测精准度不一致的问题。

楼主(2019-04-23):
一款线路板, 主要是通过324芯片来检测 三相电的电流及漏电情况。
以前随便用用可以的。 但最近要求升级, 需要小电流达到5A个以内、大电流2%的的的误差值,漏电也是如此。
然后测试后发现一个问题。
用相同的检测互感器下,批量生产的线路板,有的板精准度误差可以在2A以内, 但有板子误差达到10A之多。
经过更换324后,发现误差值就恢复了。
然后大批量测试后发现,同一批次的324芯片有两种数据。
问一下,检测有差异,是否是324引起的, 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? 是否找一种无差异的324?用什么品牌比较好。

网友A:
可能与 324 的输入电流和失调等参数有关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