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
DRV10987直流无刷电机芯片配置问题?

楼主(2019-04-23):
在TI官网上找了DRV10987直流无刷电机芯片,没有买他的评估板(太贵,资料也开源),按照资料做了PCB,焊接完成之后上电,带三相小电机,选择模拟输入接口跳线,发现不转,测量+1.8V,+3.3V,+5V电压都是正常的。我想请问最初的芯片使用模拟脚作为速度控制,需要对内部寄存器进行配置吗?

网友A(点评):
楼主您好,关于DRV10987的芯片配置问题,我已经解决啦,只使用单片机IIC进行配置。目前可以完成电机开环运作,后面继续优化,准备闭环高速试试。 主要技术点:影子寄存器需要置一,然后参考图17和找对自己电机的表3表4参数。还要参考一下使用GUI配置的第四节那个过程。基本上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嗯,起码速度寄存器你需要设置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嗯,起码速度寄存器你需要设置嘛

,要么自己写,要么买一个USB2ANY下载线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,要么自己写,要么买一个USB2ANY下载线

谢谢楼上的提醒,又看了一下技术手册,上电默认是模拟量输入,无需配置,但是需要配置速度寄存器

网友A(2020-10-29):
引用 楼主:
谢谢楼上的提醒,又看了一下技术手册,上电默认是模拟量输入,无需配置,但是需要配置速度寄存器
...

楼主您好,我正在使用此芯片,能详细讲述一下您是怎么配置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您好,我正在使用此芯片,能详细讲述一下您是怎么配置的吗?

按照数据手册,使用单片机写入,也能够读出数据,但是电机不转,后来看手册上写,要确定最佳负载参数,必须通过USB2ANY下载线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楼上的提醒,又看了一下技术手册,上电默认是模拟量输入,无需配置,但是需要配置速度寄存器
...

我读取出来的速度是133,然后ID感觉也不对(是129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楼上的提醒,又看了一下技术手册,上电默认是模拟量输入,无需配置,但是需要配置速度寄存器
...

我读取出来的速度是133,然后ID感觉也不对(是129)

能帮助一下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按照数据手册,使用单片机写入,也能够读出数据,但是电机不转,后来看手册上写,要确定最佳负载参数,必 ...

我现在也配置了一些参数,但是感觉没什么用,我现在芯片ID读取出来是129,然后点击速度无论如何配置都没有用。

那您最后用单片机配置成功了吗?

楼主(点评):
记得写入和读出都正常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读取出来的速度是133,然后ID感觉也不对(是129)

能帮助一下吗?

不好意思帮不了,早忘记了,仔细看数据手册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帮不了,早忘记了,仔细看数据手册吧

那您最后成功用单片机让电机转起来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您最后成功用单片机让电机转起来没?

没有转起来,资料太少了,换其他方案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有转起来,资料太少了,换其他方案了

好的,谢谢。我已经搞了两天了,估计要行此道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的,谢谢。我已经搞了两天了,估计要行此道

TI的技术支持不是很给力,很多方案往往会烂尾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TI的技术支持不是很给力,很多方案往往会烂尾

哈哈,同感同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