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PICKIT3.5和PICKIT4的问题

楼主(2019-04-23):
软件是MPLAB X IDE v5.15  单片机:PIC16F877A
一开始用PICKIT3.5+一切正常,然后用PICKIT4,出现下列提示就怎么也连接不上了,3.5和4都不行,请大神指导:
连接到MPLAB PICkit 3...

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PICkit 3
固件套件版本.....01.55.01
固件类型..............中档

目标发现
Format specifier '%x'

Device Erased...

编程中...

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:
程序存储器: 起始地址 = 0x0, 结束地址 = 0x7ff
配置存储器
程序存储器
地址:0  期望数值:120a  收到数值:0
编程器件失败

楼主:
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啊!!!

楼主:
Connecting to MPLAB PICkit 4...

Currently loaded versions:
Application version............00.04.13
Boot version...................01.00.00
Script version.................00.02.77
Script build number............5215401e64
Target voltage detected
Reception on endpoint 129 failed (err = -10031)
Transmission on endpoint 2 failed
Transmission on endpoint 2 failed

A communication error with the debug tool has occurred. The tool will attempt to recover momentarily.
Connection Failed.
Transmission on endpoint 2 failed

网友A:
一直都这样?固件是不是需要升级

网友B:
PICKIT3.5 号称带自恢复固件功能  一键修复固件!

网友C:
PICKit 3.5是非官方的工具...

PICKit 3.5似乎能被MPLAB识别出来——我的意思是说,能被识别为非官方工具,从而只用一次,下次禁用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Connecting to MPLAB PICkit 4...

Currently loaded versions:

看起来像驱动问题,重装一下PICkit4的驱动试试

楼主:
换了几块芯片测试,,刚连上,写入程序或者多写入几次,一切正常,拔下后就连不上了,重启软件都不行,就会出上述问题,请大神解决

网友E:
换条usb线,换个usb口

网友F:
固件或者数据线问题。

网友G:
还没用过PICKIT 4,路过一下

网友H(2021-06-26):
找我,可以帮你解决

网友I:
我新买了一个PIC Kit4 也出现过这个问题:原装数据线被硬件工程师弄丢了,我随便找了一个Mic USB造成的。 后来使用了一个带磁环的数据线并直接插到电脑USB3.0上(之前我都是使用Hub), 就OK了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我新买了一个PIC Kit4 也出现过这个问题:原装数据线被硬件工程师弄丢了,我随便找了一个Mic USB造成的。  ...

对的。最好USB直连到电脑。

网友K:
首先,官方并没有3.5这个工具,3.5是其它人根据官方的3增加了好像是一键恢复固件的功能后改名的。

像出现这种情况,通常最有用的方法是:
换USB口
换USB线
换ICSP线
换MCU
重启软件
重启电脑
换人

若仍未解决就重复以上。
若已解决,你会发现换下来的都是好的。

你没看错,我也没说错,就是这么神奇。

习惯就好了。

网友L:
kit3.5 在maplabx上有太多问题不建议使用,kit4那个usb接口做工不太好,很容易松动,经常导致电脑不能识别

网友M(2021-11-19):
解决了吗

网友N(2025-09-08):
PICKIT3.5 是非官方工具,在 MPLAB X 上可能存在较多兼容性问题。PICKIT4 编程速度更快,支持更宽电压范围,但可能出现连接不稳定、固件和软件版本不匹配等问题,其 USB 接口做工不太好,容易松动导致电脑不能识别。

网友O:
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PICKIT4的固件与你的单片机不兼容导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