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有熟悉类似ep1c3t144c8n这样可编程芯片的朋友吗?

楼主(2019-04-23):
我用的一种USB数采卡,现在厂家已经停产了,相关技术人员已经离散了,但是可以提供技术资料。数采卡上使用到ALTERA的ep1c3t144c8n芯片,如果我接收了技术资料,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工具才可以做出来。过路的大神请帮忙。

网友A:
这个很简单啊,装个quartus就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很简单啊,装个quartus就可以

唉!为了让厂家恢复生产,和他们沟通了2个月,这个难那个难,好像困难得要死。这是一块不太复杂的数采卡,各有8组IO,除了ep1c3t144c8n,没有其他的智能芯片,有一个10个脚的双列插座,标明是编程插座。
请问老兄,用你说的编程软件直接灌源程序进ep1c3t144c8n,然后将芯片焊接上就可以了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唉!为了让厂家恢复生产,和他们沟通了2个月,这个难那个难,好像困难得要死。这是一块不太复杂的数采卡 ...

挺简单的,电路板焊好检查无误后插上usb-blaster,上电,用quartus将jic/pof下载进去就可以了,有问题的话可以加我qq449348284

楼主:
谢谢。我技术老化了,对可编程器件抓瞎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挺简单的,电路板焊好检查无误后插上usb-blaster,上电,用quartus将jic/pof下载进去就可以了,有问题的 ...

非常谢谢!和厂家沟通后请你帮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挺简单的,电路板焊好检查无误后插上usb-blaster,上电,用quartus将jic/pof下载进去就可以了,有问题的 ...

是直接下载源程序到芯片?不需要烧写器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直接下载源程序到芯片?不需要烧写器吗?

usb-blaster

网友B:
就是安装这个软件挺大的,其它的好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