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分享] 晶振调频发射机的制作及调试

楼主(2019-04-23):
晶振调频发射机的制作及调试

   在五花八门的无线电制作项目中,调频发射机一直受到众多爱好者的青睐,然而这方面的制作涉及到一些高频技术,使得不少初学者在制作调试中被诸如停振、干扰、跑频、失真等一系列故障搞得心烦意乱,乃至放弃。本文以手边的"FT3S调频发射机套件电路为例,详细地向读者介绍FM发射机的装调经验及常见故障的排除方法,希望对读者略有帮助。

  简易型无线话筒是无线发射机的一个典型,虽然以其“一装即成”的优点博得众多读者的欢心。然而电路中。引起的严重频率飘移将会令我们难以忍受。图1电路采用的晶体振荡器有效地避免了“跑频”这一致命弱点;倍频放大器将工作频率设置在普通收音机可接收的频段上;同时多级高频放大器进入射频功率提升到80mW水平以实现较远距离的发射。

    元器件选用:所有部件型号参数见图1;1.微型色码高频电容为首选对象,并采用卧式安装以减小引线电感造成的影响;2.JT选用标称频率为49.860MHz的泛音式晶体,对于不同的输出功率要求,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用其它频点;3.L1、L2、L3为倍频及高频放大器谐振电感,建议选用Φ0.8mm镀银线在4.0mm骨架上绕制,匝数分别为5T、4T、5T;Vl、V2决定着高频级的噪声系数及增益,可选用β值在300左右的低噪管,如C945、C9014等;V3-V5要求β100-120间,fT>500MHz,C1975、C9018等均可择用。V6要求β=100,fT>800MHz,Pc>500mW的高频中功率管,如C2581、D40、C2053,对输出功率要求不高时,还可将其省去。TX可选用拉杆天线或1.5m软导线,当工作频率为100MHz时75cm长度为理想值。
制作调试:自制前应先集齐所有元件,并对其质量及参数进行细心的检测,再根据所需的体积设计一款合适的线路板。总而言之,良好的元件质量、合适的印板布局是有效提高自制成功率的保证,主要调试步骤如下:
   一、将所有元件连同天线一并焊在印板上,对安装焊接工艺要求是:尽量缩短高频部分元件引线;电阻、电容尽可能卧式安装,并无虚焊、脱焊现象。
        二、参照图2临时搭焊一个简易场强计配合调试。

   三、给发射机通电,电压为9V。场强计引线与天线相距5cm,反复调节L1、L2、L3匝间距离以使场强计示数增至最大,必要时对各级的谐振电容进行调节。
   四、通过在小幅度内修改天线长度,使场强计示数继续增大,并注意调整时,发射天线应避免与人体或金属接触。

   五、最后将电路放进金属屏蔽罩进行固定,并将地线与外壳连通。

    以上的调试过程看似比较简单,但并不是每位读者都能顺利地完成,或多或少会遇到某些困扰,下面介绍一些在实际制作中常常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:
       一、近距离使用时,特别拾取强度较高的信号时,收音机存在严重的啸叫声或失真。这是由于音频放大级增益很高,同时配用的驻极体话筒又具有较高的拾音灵敏度所引起。解决方法很简单:只需将R3的阻值增至820Ω。
   二、用AIN接口输入音源信号时,收音机输出声音小且伴有交流声。这类问题,相信很多曾自制中功率高频发射机的朋友都经历过。原因之一:由于使用了滤波效果差的整流电源所引起,但若改用电池供电仍不能解决问题,就可能是因为高频信号过强,干扰音源(如CD、Walkma等)中的放大电路,致使输出音频受到污染所致,可通过以下方法改善:1,尽量缩短音频输入引线;2,在发射机与音源二条连线中各串联一个10uH高频电感;3,对音源进行屏蔽隔离;4,最直接而有效的方法应是减小输出功率或缩短发射天线,在近距离传输且需要保真度较高的 场合下可考虑使用此法。
   三、不起振或振荡弱;此故障表现在用收音机在整个波段内接收不到静噪声,输出功率小,若能保证元件的质量,以下步骤可助你排除故障:1,在CC两端并联一个7pF电容(注意:该电容不可过大,否则你会发现调制失效);2,调振荡级偏置电阻;3,改变C6容量一试,如果上述方法不能解决,也有可能是元件布局不合理引起,可重新对电路板进行布线。
   四、发射距离近:这类问题除了常见的天线放置不当、接收收灵敏度低、使用环境有高大建筑物等原因外,另一方面是由于振荡弱所引起,故仍有必要参考上述的操作增加晶体振荡器输出强度。还有一原因可能是倍频器工作频率并非调在收音机接收范围内,实际上收音机接收到的只是微弱的谐波信号,其表现在虽然场强计示数较大但有效发射距离很小,不到100米(正常条件下,配合良好的收音机,开阔地有效距离约为500—800米)。对于无频率测量仪器的爱好者来说,要解决这类问题,除谐振电感,电容应严格按照以上参数选用外,有时还需要读者的一份细心和耐心,相信自己,经过多次的调整后,你是会解决所有困难的。

网友A:
简易型无线话筒是无线发射机的一个典型

网友B:
发射机的功率如何控制

网友C(2019-08-13):
如何自制简单的Fm调频发射器

网友D:
做了一台远距离调频广播发射机

网友E:
由于调幅发射机实现调制简便,调治所占的频带窄,并且与之对应的调幅接受设备简单

网友F:
如何制作调频发射器和接收器

网友G:
自制的小功率调频发射机上的天线怎么弄

网友H:
求一个1w的fm调频发射器的电路图

网友I:
调频发射机是调频广播发射机的

网友J:
想做一个天线假负载

网友K:
可将放大器和卡拉OK输出的声音发送到其他调频设备上?

网友L:
为什么主振级不采用晶体

网友K:
振调频发射电路为何接收声音很小?

网友C:
最简单的调频话筒

网友J:
接多少伏额定电压的?

网友D:
工作于88--108MHZ频段内

网友I:
工作在业余频段30ZHZ高频发射机电路有吗?

网友E:
调幅发射机广泛的应用于广播发射

网友H:
简易的大功率射频发射器

网友F:
无线调频发射机天线怎么制作

网友G:
天线的长度大于四分之一的波长?

网友L:
7W的调频发射机能发多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