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屏明暗化的问题

楼主(2019-04-23):
        液晶屏的尺寸大的话,出现明暗化的问题可能是图形复杂,走线比较长,驱动图形面积很大,客户芯片驱动能力不强,没有采用低电阻玻璃或者是双COM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明暗化的问题,正常的电阻是70--90欧,低电阻的话有40--60欧,超低电阻的话是20--30欧。
         那么,液晶屏的尺寸小的话,出现明暗化会是什么问题呢?首先小尺寸的液晶屏出现明暗化的可能性比较小,可以从看一下程序或者单片机和液晶屏的电压会不会有什么问题。
        单片机的电压要跟液晶屏的电压保持一致,不能高,也不能低,其次是程序方面,检测一下,没有其他问题的话,单片机里面的一个配置,增强LCD的驱动电流就ok了,明暗化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