音频变压器的设计问题

楼主(2019-04-23):
现在想做一个放大模拟音频信号的音频放大器
我现在知道我的D类功放是双声道,功率为2*40W
经过变压器输出的电压值要为120V有效值,输入变压器的音频模拟信号幅值为12V
所以,想知道如何设计音频变压器的细节
因为看了些资料,说的很冗长,不知道从何下手
就自己总结了下,该有那些主要设计参数
音频变压器也和工频变压器类似,也要涉及原边副边的匝数问题
现在不太明白变压器功率或者容量如何设计,以及声音频带很宽怎么满足
于是提出下面问题
【1】变压器工作频率很宽200Hz-12kHz,频带这么宽,变压器怎么满足?
【2】匝比的计算以及匝数的计算
【3】怎么满足2*40W的容量,这要设计变压器的那哪个参数来实现?
初次之外,不知道有没有考虑漏掉的地方,希望补充详述

网友A:
一般步骤:根据频率范围选择硅钢片,根据功率选择截面积,然后就可以确定每伏圈数,然后根据电压确定圈数,根据损耗确定漆包线直径(也要考虑变压器体积是否鞥容下线圈以及漆包线价格,并不是线径越大越好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步骤:根据频率范围选择硅钢片,根据功率选择截面积,然后就可以确定每伏圈数,然后根据电压确定圈数, ...

谢谢
请问有频率范围与磁性材料关系的表格手册么?
还有 功率和截面积的关系表格手册吗?

楼主:
T叔,两个事情问你一下
【1】您有 音频广播的国标吗? 就是包含音频信号的频带,幅值等等
之前有找到过UIC568 这是列车上的广播规范,还需要别的领域的广播规范
比如地面的广播 等等 谢谢

【2】图中是TPA3221的输出带负载能力双声道的112W 我知道是两个声道一起112W
但是如果,一个声道不用,另外一个使用的通道也可以达到112W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T叔,两个事情问你一下
【1】您有 音频广播的国标吗? 就是包含音频信号的频带,幅值等等
之前有找到过UI ...
一路只有一半功率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路只有一半功率.

非常感谢 T叔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路只有一半功率.

T叔 功放IC输出后的LC滤波电路,如图所示(红色部分),的设计传些参考**和资料吧特别是根据负载,选取哪些小的电阻和电容串联的回路选型计算,希望有资料可以学习参考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路只有一半功率.

T叔 我还想要个标准 请发一下分享
GB/T 16851-1997 应急声系统

楼主:
谢谢您给的建议
我会按照模拟功放的路子设计一次的
但是现在只能用D类数字功放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T叔 我还想要个标准 请发一下分享
GB/T 16851-1997 应急声系统

楼主:
哇塞 真的是有求必应啊 谢谢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给的建议
我会按照模拟功放的路子设计一次的
但是现在只能用D类数字功放 ...

这里不是D类功放或AB类功放的选择问题,而是设计思想、技术路线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