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除了ti公司外,还有什么公司生产“负载开关”?

楼主(2019-04-23):
ti的略贵,最重要在某宝也不好买到(不想要样片)
因此请问除了ti外,还有谁是生产负载开关的?
最好是价格便宜量又足的那种。不介意国产,支持国货也好。
目前要3.3~5Ⅴ电压,电流0.5~1A就可以了(目前控制指纹,读卡,触摸感应,要省电)

强

网友A:
我现在的公司是做低压电气 复合开关、欠电保护这些,大多用的的宏晶STC15的芯片,我手里的新项目用的是STC8系列的,功耗不比TI 这些低,你可以申样试试看,重点是STC是国产的芯片,供货 价格都非常稳定,去年ST这些进口芯片一直涨价,炒货~!怒了!果断都换成国产STC的,功耗不错!你试试,我介绍给你
QQ:2593903262

不明白这芯片用处的人,可详见18楼和6楼(6楼详细,18楼简要说明一下。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现在的公司是做低压电气 复合开关、欠电保护这些,大多用的的宏晶STC15的芯片,我手里的新项目用的是STC8 ...

呃……这芯片我也有用啦。问题是我目前需要的是“负载开关”芯片。不是mcu啦……

网友B:
那楼主科普下什么叫“负载开关”芯片?

网友C:
国产的很多这种芯片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那楼主科普下什么叫“负载开关”芯片?

网友E:
圣邦威应该有。还有犀利姐

网友F:
ADI有。
好像是周立功也有此类模块,不过名字换了。
之前用过MAXIM的SOC里面集成的。不过板子够大的话,都是自己用MOS管搭的,那个便宜。电压高的话加个三极管抬高一下,功耗低的话用

网友G:
跟我这个有什么区别吗

@zgjzgjkyo :哈哈哈 谢谢兄弟
你这个根本就不是同一样的东西阿....感觉就像2楼那个卖mcu广告的人一样。

网友H:
你能说出TI的型号也可以啊,负载开关太笼统了,其中有低边和高边之分,也有单通道和多通道之分,带诊断不带诊断等等。。你这个说的一点都不明确哦。

网友I:
digikey什么的搜一下

当然基本只有国外的供应商

国内的某宝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国产的很多这种芯片了

欢迎推荐,只需要说一下公司名就可以了,具体我可以自己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圣邦威应该有。还有犀利姐

谢谢提供名字,查了一下。犀利姐应该是没有的了。但圣邦威(应该是圣邦微才对吧?)是有的,很不错的资料,看一下价格也合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你能说出TI的型号也可以啊,负载开关太笼统了,其中有低边和高边之分,也有单通道和多通道之分,带诊断不带 ...

呃?其实ti有个专门的分类出来阿,相关型号其实也是蛮多的(就是某宝较难买,要么就是贵(几块钱起步,让人受不了阿.....))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digikey什么的搜一下

当然基本只有国外的供应商

某宝如果单纯搜索《负载开关》的话,就会搜出一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来的(主要会变成“负载驱动器”)所以较难搜索到,因此才直接问一下大家。毕竟有人用过是更好的了。

网友G:
你这样说我就想起来了  上海贝岭有一颗,是不是这玩意

楼主:
另外有人不明白什么是叫负载开关,我在这里举个例。

因为某此模组即使在待机或休眠状态,也会有几ma甚至几十ma的耗电量,这对于只有电池供电的便携设备是非常不利的。
因此需要在不使用时关断该设备。但传统的继电器或固态继电器体积可是相当的大,也不利于布置在小板上。即使上面那种关断控制,也会因元件较多,占有一定的使用面积,不利用低成本和低功耗。
因此一款集成上图功能的芯片,是最好不过的了。也就是我所需要的负载开关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谢谢提供名字,查了一下。犀利姐应该是没有的了。但圣邦威(应该是圣邦微才对吧?)是有的,很不错的资料 ...

是啊!
犀利姐官网上不一定有,内部有。
如 Protection Switch.   官网只有一个。

13798262851 杨工;15558011866 陈工 or15505920886 戴工;

网友B:
不就是一个场效应管控制电源吗?

通俗易懂

网友J:
我们有做,欢迎联系。肖生:2057469664

网友K(2019-10-23):
可以参考Toshiba的负载开关啊!例如TCK108AG等,我们都是有常备库存

网友L:
负载开关这块TI的确有这个专门的分类,可以去MPS.安森美看看

网友M:
国产的很多,推荐韦尔半导体、圣邦威     不过我不喜欢圣邦威这个公司 低功耗做的好的一般不多  国外也有 公司小了 估计不好买 就不推了

网友N:
给你推荐南京微盟的ME1501、ME1502,贼便宜,三毛多一个。

网友O:
usb的电源保护有一大把芯片,都很便宜。立创商城很多

网友P:
国产的静态电流做不好,之前的产品上想找个1--2uA以下静态电流,没有没有没有

网友Q(2020-07-24):
目前国内在低功耗的负载开关方面,做得最好的就是杰夫微电子(GLF)公司了。主打就是超低功耗的负载开关系列,静态电流和关断电流都是nA级别的,导通电阻也比较低,目前出货量也比较大。

网友R(2021-08-03):
引用 网友P:
国产的静态电流做不好,之前的产品上想找个1--2uA以下静态电流,没有没有没有 ...

WS4632C  0.1uA   韦尔半导体

网友S:
想便宜,用MOS管就是。

网友T:
韦尔半导体

网友U(2023-08-03):
负载开关 我们这边有几拾种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