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PGA]
关于EDA实现 风速风向测量仪

楼主(2019-04-23):
主要功能:
电阻式风向传感器采用类似滑动变阻器的结构,将产生的电阻值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标成360°与0°,当风向标产生转动的时候,滑动变阻器的滑杆会随着顶部的风向标一起转动,而产生的不同的电压变化就可以计算出风向的角度。通过电阻的分压特性可以测量当前的风向。
风速传感器相当于一个小的风力发电机,产生一个频率和幅度根据风速成正比的正弦波。通过测量频率或幅度可以测量其大小。
每秒采集一次数据,做滑动平均(当前的数据与前两次平滑数据的平均值)所得为当前值。
显示在显示器上。并可以通过RS232串口接口接收上位机的指令,查询当前数据。协议自定。PC端使用串口工具即可。

网友A:
你的需求吗     这个还是比较好实现的吧

网友B:
这个很好做吧,电阻这个精度不高 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需求吗     这个还是比较好实现的吧

用EDA编程实现,有点不知怎么下手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用EDA编程实现,有点不知怎么下手!

网上找找看有源码吗

网友C(2019-09-12):
这个现在市场淘汰了吧,现在都用干簧管或者霍尔磁感应芯片比如AS5040,特别是用AS5040参生的脉冲及角度信号既可以做风向也可做风速,而且精度大大提高可以做到0.5%