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LC滤波电路的设计指导

楼主(2019-04-23):
【不懂就问】如图,D类功放输出的PWM波形,通过LC滤波电路才能还原回模拟信号
那么图中的LC电路元器件的取值计算如何进行呢?有什么步骤指导一下(绿色框或者黄色框举例都可以)
如果所接负载是最小为2欧姆的话

网友A:
滤出高频信号就是了。跟功放要求的带宽和 PWM 频率有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滤出高频信号就是了。跟功放要求的带宽和 PWM 频率有关。

谢谢,您能给出一个例子吗 一直想知道
带宽和频率随便举例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