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通信] 现在有哪些无线短距离通讯技术?

楼主(2019-04-23):
比如433MHz,比如蓝牙,比如GPRS的900MHz等,我想了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?名称叫什么,属于哪个频段?能不能利用随意一个频率进行通讯?

网友A:
只有几个共用频段,比如 27MHz 附近有几个频点是给玩具用的,最大可以做到100mW或者1W(看功能)没有人管,大部分是要申请的。
绝大部分频点都规定用途了,你要用不是不行,发射强度有规定,有的甚至只允许 - 40dbm,超过强度:别人在本用途内,干扰你没有问题,你干扰到他会被投诉,无委会要上门强制你整改的

网友B:
通信距离没说,反正我玩过短距(10cm以内,用NFC,13.56MHz),中距(20m以内,用过2.4GHz),长距(1km以上,用过172MHz,315MHz,433MHz,868MHz,915MHz。433MHz这个频率最远收发距离搞过3km的),现在主要玩蓝牙和NFC,不知道你想玩哪个

网友C:
欢迎讨论欢迎讨论

网友D:
有声,光,无线,量子,盲文,...,还有鞭子,拳头,板砖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