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TI最常用电源芯片是哪一款了?

楼主(2019-04-23):
TI最常用电源芯片是哪一款了?

网友A:
TI电源产品丰富,如果你能给出你所需要的规格,他们可以为你推荐TI最适合的电源芯片。

网友B:
TPSXXX之类的吧

网友C:
你可以上TI网站看TI的电源选型手册2012最新版,里面有所有TI电源芯片。

网友D:
http://focus.ti.com/lit/sg/slvt145k/slvt145k.pdf

网友E:
太多了,不用的要求不同的芯片,不能一把抓的。

楼主:
就没有中文的嘛

网友B:
以下链接有TI目前所有中文版的选型手册,也包括电源的
http://focus.ti.com.cn/cn/analog/docs/selectionguides.tsp

网友C:
可以使用webech设计的。

网友F:
这个问题问的有水平,没有最好用,只有更好用。

网友G:
最常用的,我觉得肯定是7805,出货量第一。

网友H:
不同的要求会有不同的芯片

网友I:
现在TI关于这一方面的芯片非常齐全的

网友J:
楼主找个人给**一下芯片试试。

网友C:
TI的电源芯片挺多的呀

网友A:
这问题太大,电源芯片很多,关键看是多少转多少的呢

网友C:
设计目标不一样,怎么确定什么常用

网友C:
用webech设计,会有很多推荐芯片

网友K:
采用何种DC/DC转换器》?

网友L:
为了最大程度的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,降压转换器当属理想之选。

网友M:
TPS75003包含两个3A DC/DC降压开关转换器以及一个300mA LDO

网友N:
必须考虑到诸如可用空间、有效输入功率、输出功率、占空比以及成本等要求

网友O:
电源芯片选择DC/DC还是LDO?

网友P:
问题就出在选用的电源芯片上。

网友Q:
TI电源芯片TPS54231

网友R:
TI 的tps2514芯片

网友S:
LT1085/LT1086 LM1117 LM317/LM337

网友P:
选择电源IC不仅仅要考虑满足电路性能的要求及可靠性,还要考虑它的体积、重量、延长电池寿命及成本等问题。

网友K:
电源轨的功率要求是什么呢

网友O:
如果压降比较小,选择LDO

网友L:
LDO堪称最小封装器件的上佳选择。

网友N:
集成稳压芯片品种繁多

网友T:
降压转换器(如TPS62201)

网友M:
TPS76925控制电路需要在输出端配置一只最小值的等效串联电阻,以实现电路运行的稳定性

网友S:
去ti官网看看,看到合适的用企业邮箱申请两片,免费的

网友R:
TI的UCC28019,UCC25600

网友Q:
TI TPS54331D 开关稳压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