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包含BIOS系统工程编译出错!

楼主(2019-04-23):
DSP包含BIOS系统工程编译出错!

网友A:
什么错误?

楼主:
fatal error: file "D:/Program Files/Texas
    Instruments/bios_5_41_02_14/packages/ti/bios/lib/bios.a28FP<clk.o28FP>"
    specifies ISA revision "C28FPU32", which is not compatible with ISA revision
    "C2800" specified in a previous file or on the command line

楼主:
用CCSv4.0编译包含bios系统的工程

网友B:
DSP的bios我怎么从来没有用过就

网友A:
貌似系统编译没有加浮点库....

网友B:
啊?是这样吗

网友C:
对,选一下folating point support (fpu32)

网友D:
为什么有的时候找不到这个folating point support (fpu32)呢

网友E:
这方面的不好做的
一点一点的排除的

网友B:
你的CCS报错什么

网友F:
重新建立工程,配置DSP的开发工程文件。

网友G:
DSP/BIOS的配置方法错误吗?

网友D:
查看DSP/BIOS程序的C/C++环境入口c_int

网友B:
工程编译错误是不是代码的问题?

网友H:
如果不能确定,可以上传工程文件看看。

网友I:
没遇到过,了解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