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的程序,运行终止后,PC指针在哪个位置?

楼主(2019-04-23):
main()
{
     do_init();

    int i = 0;
     while (i++ < 10000)
     {
         if(task_ok())
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}

    do_finish();
}

楼主:
此时的MCU的功耗怎样的?(不考虑外围器件)

楼主:
还有,reset引脚复位,程序是否可以重新运行?

网友A:
PC指针应该指向do_finish();末

网友B:
这个看你时钟设置 了

网友C:
PC指针不是do_finish()?

网友D:
这个运行终止,程序就可以不执行了。

网友B:
复位后可以重新运行

网友E:
1.do_finish()里面如果没有while(1)之类的结构,PC会不断加一跑到程序之外,然后就看你的代码之外载的是什么了,是一堆FF还是一堆00,不过一般会等价于NOP指令,PC溢出,程序复位,从头开始。

网友E:
2.一样的,你没有专门的进行功耗控制,那原先是怎样就是怎样的。

网友E:
3,复位后可以重新运行

网友F:
MCU的程序是不能“终止”的。用个死循环。

网友A:
PC指针运行到哪里了。

网友G:
运行终止后就是在while循环里面了。

网友H:
这个就仿真调试的看看

网友I:
这个主要看看PC指针的,,全速运行下,然后停止运行的,,最后看栈空间的

网友B:
感觉还是太深层的了,不是明白的

网友J:
PC指针运行到哪里了

网友K:
这个程序不复杂的,主要看怎么去调试的

网友L:
这个还真没仔细研究过。一般不这么用就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