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检测到吗?

楼主(2019-04-23):
CY8CMBR3110 触摸芯片玻璃+亚克力复合介质

楼主:
为了实现按键照明面板采用  玻璃+亚克力复合介质CY8CMBR3110 能检测到按键触摸吗?

网友A:
可以的,但是贴合需要非常紧密

网友B:
另外就是这两个介质不能太厚

网友A:
不知道你想用多厚?

网友C:
如果厚了的话,按键的信号值可能非常小。

网友A:
同意楼上。
可以参考CY的AN8595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