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速掌握学习DSP的方法

楼主(2019-04-23):
对于初学者如何才能快速掌握学习DSP的方法呢,是不是必须通过DSP开发板去学习TI公司的例子呢?

网友A:
如果你只是需要做数字信号处理的办法,有没有DSP的开发板都无所谓,有仿真就够了

网友B:
看楼主的意思是想学习DSP器件的使用

网友C:
2812有很多的开发板及教程,楼主可以根据需要选一款教程比较丰富的开发板,学习教程然后做实验。

网友D:
初学的话,如果可能就不要再学2812了

TMS320F2812是TMS320LF2407A之后的第一款28X系列芯片,已经快要过时了,要学就学28335吧。

网友E:
当然由于2812出来很久了,市面上有很多书,买几本苏奎峰的书看看

网友B:
当然最好还是看清华大学出版社的《TI DSP系列中文手册》,翻译的比较准确,不过貌似已经买不到了。

网友C:
我也在学习,也没有开发板,正在找找看是否可以在网上申请开发板,目前还没有找到申请的网址。
我安装了controlSUITE,里面有TI公司的源程序,也有PDF文档,互相帮助啊

网友F: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方法   希望大家总结分享

网友A:
这个一般都是结合开发板的从简单的例程开始学起的

网友G:
可以看看西电的DSP的视频教程。

网友H:
楼上几位说的是,,结合开发板的练习的

网友I:
实践出真理的,,多练习的

网友J:
没有太多经验,同样是初学者。

网友K:
2812很适合工业控制用的一款2000系列DSP,也可以作为通用控制器用,IO口可用的可以达到五六十个,比较好入门。更像功能升级了的单片机。

网友L:
对于学习DSP重要的是理清外设的工作 构架,相应的寄存器如何设置

网友M:
学习DSP重要的不是会编程,而是 算法的研究

网友N:
看书是没有用的,先买一块开发板,看你是用在哪个方面。

网友:
学习DSP,就是学习为某个型号的DSP编写软件

网友O:
应用范围是很广的,做通讯的,做芯片的,做音乐,做图像,都会用到

网友P:
做DSP远远不只是拿个DSP核写写程序

网友Q:
编写DSP软件的关键,在于结合实际需求,充分发挥这些专用模块的能力。

网友R:
应该边看书边实践,可以从最简单的软件编程学起,先写最简单的C程序

网友S:
先选型号,不同的型号侧重点不同。选好之后,再看跟这个型号相关的书,可以先把芯片常用的外设模块搞清楚。

网友R:
自己选择一块学习板,然后按照例程把代码都编写一遍

网友K:
买了个套件,也带2812的书和很全面的电子资料

网友Q:
要求设计者要熟悉实际需求的算法,同时熟悉DSP的硬件结构、指令及其时序。

网友L:
要开始深入研究 Data Sheet,以及官网的源代码示例

网友P:
通常讲解的内容有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、z变换、离散Fourier变换以及其快速算法、数字滤波器的一般概念和设计方法、有限字长效应的分析、模拟系统与数字系统之间的接口和转换等等

网友M:
学习DSP,先找 本中文教材入个门,之后你会发现好多 地方、尤其是真正要用的

网友O:
要做好必须软硬件都懂,算法也要精通。

网友N:
要是搞控制,主要是tms320c2000系列的dsp,搞通信,主要是5000系列的dsp。搞图像处理,就是6000系列的dsp了

网友:
与通用CPU相比,DSP通常都增加了若干专用的计算模块,以加快特定计算的速度。

网友S:
再去网上下了一些例程。每个型号应该都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