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数据一直为0

楼主(2019-04-23):
最近在一个项目中我们用到了ADS7886作为ADC的转化器。但是使用中我们发现从ADS7886所读出来的数据一直为0

网友A:
不能用排线吧

楼主:
什么不能用排线?

网友B:
数据、时钟、片选

网友C:
单根的线

楼主:
有数据读入了

楼主:
但是所读如的数据与理论数据一直有个十几的偏差

网友D:
一直有一个直流电平加到了输入信号上

楼主:
嗯,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?或者用过这个片子的,能否指点一下

网友E:
不坊把你的测试电路和测试方法贴上来看看?

网友F:
输入端串个电容,要不然就是前面的某个电阻参数不对。

网友G:
看看你的读取方式怎么样

网友H:
或者你的地址写对了吗?

网友I:
数据全0, 很大的可能通信没有建立, 连接没有连上, 或者从机芯片没有工作呢

网友J:
能否确定采到值了呢

网友A:
先检查信号介入进来没

楼主:
先排除硬件电路问题 ,然后就是你的代码 关于通讯问题 示波器检测

网友B:
这种很好排除

网友C:
这个先看输入信号的是否在采集的范围之内的

网友D:
再看下相关的AD数据采集寄存器的配置的

网友E:
没有采到信号??

网友F:
可能通信没有建立, 没有连上

网友F:
先检查下输入信号的,看是否都正常着的

网友K:
换一组AD进行采集该模拟信号的试试的

网友L:
这一块的还是多看看相关寄存器的设计的

网友M:
这个不是很复杂的哈,,先检查下相关寄存器是否都OK的

网友G:
输入端串个电容试试

网友N:
我觉得是不是芯片还没有工作,供电,通信等信号连接正常了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