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总是返回0x00或者0xFF

楼主(2019-04-23):
使用spi读取6轴传感器寄存器时,读回来的数据总是0x00和0xFF

网友A:
芯片虚焊造成的吗?

网友B:
抓波形 CLK  MISO这个2个管脚

网友C:
肯定不对了,你有没有51单片机,IO模拟一下测试。

楼主:
嗯嗯,我试试

网友D:
如果用外部的芯片,我也是准备个51开发板,挂上试试看。51的时序比较好做

网友E:
示波器看下波形 是不是时序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