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
很多毛刺

楼主(2019-04-23):
光敏三极管接收光照强度,然后经过LM358直流耦合低通滤波器,再经过358电压跟随,送给MSP430F5438的AD采样,发现AD采样的线型电压一直有波动,并且这个波动还不小,影响后面数据分析和处理,最后用示波器观察送入AD的输入信号,发现有很多毛刺

网友A:
对一些声音信号,光信号,在前级处理中,受供电电源影响特别大,这时候电源部分怎么解决

楼主:
光敏三极管出来的是一个线性电压变化量,就是利用AD采这个线性电压量
358直流耦合低通滤波,然后再经过一级电压跟随,送到MSP430F5438的AD采样口

网友B:
单片机与运放的电源和地的问题

网友C:
模拟电路和单片机单独分开供电

网友D:
对于一一些变化的微弱信号处理时,特别是要进行AD采集的时候,建议单片机和模拟电路分开供电,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区分开,否则毛刺会影响最后AD采集的结果,导致后续的信号处理无法进行。

网友E:
单独供电的话,出现的问题会更大的啊:L一般都需要共地处理的啊

网友F:
一般  数字地和模拟地  都是分开的  楼主   这一块  多钻研钻研  就能解决了

楼主:
同一个系统共地是肯定的啊

网友A:
这个就加上滤波电容的进行处理的。

网友B:
加大电容滤波,毛刺很好去掉

网友D:
LM358是一款性价比较高的运放的

网友G:
这个跟信号的滤波处理是有关系的

网友H:
需要扩大滤波的频率的

网友F:
这个是滤波滤除不干净造成的

网友I:
这个跟电压的处理是有关系的

网友J:
毛刺的问题不好解决,大多是滤波处理

网友K:
滤波处理的问题还是比较难的

网友L:
光敏三极管的应用还是挺广泛的

网友M:
是否由50HZ的成分,要带阻滤波器。

网友M:
建议单片机和模拟电路分开供电,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区分开

网友N:
信号的滤波处理要多注意的

网友O:
根源上消除或者减小这些小脉冲

网友P:
使用数字滤波,FIR就可以

网友Q:
采样保持电路的原理造成的

网友R:
ADC采样为什么那么不稳定

网友S:
更高的采样率会使用多个ADC拼接,造成波形失真

网友T:
量测精度由多个因素共同决定

网友U:
如果浮空的话电平时不确定的。

网友V:
电路图?怎么测试的?

网友W:
电源处理好没?

网友X:
D的毛刺是和ADC的采样频率同步

网友U:
D接口的电平才是接近O的稳定电平

网友O:
后面加一级采样或者滤波

网友T:
采样率在够用的前提下,不一定是越高越好

网友P:
布线 或 滤波 没处理好

网友S:
采样率过高,会使ADC的有效位数降低

网友Q:
需要将信号源的阻抗降到足够低

网友R:
ADC采样前的放大是选单端还是选双端?

网友X:
ADC开启后切换不同的通道,也会有毛刺产生

网友W:
是不是MSP430F5438的AD的问题

网友V:
发一下你的采集电路吧,还有考虑一下滤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