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项目外包] 计时器及无线时钟同步解决方案

楼主(2019-04-23):
价格:小于¥10000 元
发布时间:2019-04-23 18:04:51
截止时间:2019-05-23 18:04:51
项目周期:详谈
现居地址: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
项目描述:
求计时器及无线时钟同步解决方案,计时器在不同的单片机上,每10秒无线同步一次,消除计时器的累积误差,计时器单位精度微秒级,计时器可输出时间
去竞标

网友A:
粗略估算,普通的常温晶振质量好的以10万分之一的稳定计算,10M晶振1秒内就波动1微秒了10秒就更大,10秒通信一次难达到要求,用温度补偿晶振成本会提高可以在10S内稳定性小于1微秒。通信一次的时间,应在1毫秒内,当然100秒或更长时间同步直接用长波授时信号就可以。

网友A:
通信距离多少,环境室内还是室外,空旷还是闹市区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通信距离多少,环境室内还是室外,空旷还是闹市区?

一秒同步一次,室外环境,距离200米,空旷

网友A:
电磁波200米也要近一个微秒了(298m/微秒)

网友A:
测量物体的运动轨迹吗?我能实现

网友B:
卫星授时是个好东西 可以用上

网友C:
授时精度只与双向路径延迟差有关,与授时信道无关,若授时从端的本地晶源的守时能力较弱,则可以通过授时频率来改善

网友D:
这个东西有点像暂态录波故障指示器所用的时钟同步

网友E(2019-11-18):
找深圳鸿普达科技,成本低,速度快,稳定,计时器方案研发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