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有什么学习PSOC 不走弯路的建议?

楼主(2019-04-23):
大家有什么学习PSOC 不走弯路的建议?

网友A:
楼主讲讲自己的弯路

楼主:
学51,fpga的过程很艰难,第一次接触jtag口时候,花了好多心思去专研接口原理,现在想来,跟本没有必要,照着模板拉拉线,能用就行了,这就是弯路。

网友B:
根据以往的经验,有人给你讲讲基本学习思路,或者介绍一本好书,学期来要快的多。

网友C(点评):
首先要买一套psoc开发板和一个MINIPROG3程序下载仿真器,按照demo一步一步从点灯开始,我就是这样零基础从psoc入门的,现在蓝牙板,TYPEC,触摸,仿真器,各种开发板都有,如果有需要我可以优惠转让,现在已经学会了,前期投的资已收回。祝大伙成功,欢迎大伙交流QQ530963492

楼主:
比如说数字原理与实践,这本书解决了我学fpga的大部分疑问,所以我想学psoc也一样

网友D:
对,可能你觉的好一点资料可以为别人节省几个月时间,何乐不为能

网友E:
我个人的经验,学习编程的话,creator就是最好的老师,建个工程,拖几个器件出来,点出datasheet看看,如果看英文不爽,有很多器件的datasheet已经翻译成中文了,从CYPRESS网上载就可以。

网友F:
对,或者把样例释放出来,那里的注释是很全的。

网友G:
还可以在CYPRESS网上下载视频教程,不用管他英文说什么,只看他一步一步如何操作就行。

网友H:
学习硬件,最好自己做个什么东西,或者照着开发板做一块板子

网友E:
对,搞两个样片焊上去调一调。

网友E:
<可编程片上系统PSOC设计指南>,我看过了,作为入门教材,还是不错的。

网友G:
cypress 网站确实是非常好的老师,这里的资料讲解的详细而且全面,不足之处是第一次接触的人不知道从哪里下手,需要一些实践性很强的资料

网友H:
之前我看书看资料,很久也感觉入不了门,但后来一做东西,理解的就快多了

网友I:
一直不懂PSOC是何物啊

楼主:
PSoC就是一个系统,呵呵,既有MCU,又有数字器件和模拟器件,还有时钟

网友I:
psoc 1,3,5 都有些什么明显的区别呢, 既然有了designer 为什么又来了一个creater ?

网友J:
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内核不同,有一个帖子里面有关于这三种PSoC得比较,你可以参考一下(PSoC3研讨会归来几点想法和大家分享 https://bbs.21ic.com/viewthread.php?tid=140563

网友K:
我手上有一块psoc1的板子, 但是发现cypres的资料大多是讲3和5的,似乎1就是一个废物,
怎么让它发挥作用呢,

网友D:
你提到的资料大多是将3和5的,可能你刚好看到的多是3和5的,要是按照总量来讲,psoc1的资料绝对比那两种加起来还要多。只是psoc3/5是新产品,那么新的资料会比较多也就不稀奇了。

网友L:
PSoC1 的资料挺多的,而且都比较成熟了。 楼主去 www.cypress.com 多看看把。 中文资料也有但是没英文的多

网友A:
纯学习的话,找本书看看,下载个软件做个项目,买个便宜的板子试试
要是做项目的话,找代理商介绍一下是捷径

网友M:
psoc1也是分不同等级的,工具种类也很多,当然也有入门级的工具

网友N:
miniprog1确实没有miniprog3功能多,这也说明psoc一直在进步,呵呵

网友O:
PSoC是cypress的微控制器系列,内行就说是单片机,但它和普通mcu的架构是不同的,主要区别:
1,M8C核(普通mcu是8051);
2,里面集成可编程逻辑器件,能实现AD,DA,PGA,LP等;
3,开发软件集成度高,编写容易,新手学习时间短.

C4 C6 已经是M0 M4内核的了 C2已经不支持了.

网友G:
因为现在主流的ARM,所以还是建议你学习PSOC4。因为PSOC1的已经很长时间了。

网友H:
你用CY的单片机主要是做什么的呢?

网友E:
比较建议你学PSoC4, PSoC1 已经太陈旧了,而且控制起来比较复杂一点。还是用ARM核比较爽一些

网友F:
PSoC功能异常强大,但是学起来也比较麻烦。建议还是从简单点的3/4/5学起。官网上例程一大堆,照着来就行了

网友P:
引用 网友F:
PSoC功能异常强大,但是学起来也比较麻烦。建议还是从简单点的3/4/5学起。官网上例程一大堆,照着来就行了
...

好像真的很简单,  可视化编程,  要哪个模块 从模块区拉进去就行了, 然后自动就添加了代码,
只需要在SCH上 做做修改 代码 就跟着动了.

网友P:
现在没有找到 IIC协议内容 不知道它做从机的时候, 键值怎么出来的,要看程序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讲讲自己的弯路

首先要买一套psoc开发板和一个MINIPROG3程序下载仿真器,按照demo一步一步从点灯开始,我就是这样零基础从psoc入门的,现在蓝牙板,TYPEC,触摸,仿真器,各种开发板都有,如果有需要我可以优惠转让,现在已经学会了,前期投的资已收回。祝大伙成功,欢迎大伙交流QQ530963492

网友C:
引用 网友I:
一直不懂PSOC是何物啊

首先要买一套psoc开发板和一个MINIPROG3程序下载仿真器,按照demo一步一步从点灯开始,我就是这样零基础从psoc入门的,现在蓝牙板,TYPEC,触摸,仿真器,各种开发板都有,如果有需要我可以优惠转让,现在已经学会了,前期投的资已收回。祝成功,欢迎大伙交流QQ530963492

网友C:
首先要买一套psoc开发板和一个MINIPROG3程序下载仿真器,按照demo一步一步从点灯开始,我就是这样零基础从psoc入门的,现在蓝牙板,TYPEC,触摸,仿真器,各种开发板都有,如果有需要我可以优惠转让,现在已经学会了,前期投的资已收回。祝大伙成功,欢迎大伙交流QQ530963492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对,搞两个样片焊上去调一调。

首先要买一套psoc开发板和一个MINIPROG3程序下载仿真器,按照demo一步一步从点灯开始,我就是这样零基础从psoc入门的,现在蓝牙板,TYPEC,触摸,仿真器,各种开发板都有,如果有需要我可以优惠转让,现在已经学会了,前期投的资已收回。祝大伙成功,欢迎大伙交流QQ53096349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