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28335 ecap模块计数 编码器脉冲

楼主(2019-04-23):
我现在可以实现e'ca'p 数pwm输出脉冲,但是不能数编码器反馈脉冲。ecap引脚最大承受电压是3.3V,而编码器脉冲幅值是4v,需要进行电压转换。可以通过电阻分压实现吗?还是通过其他转换装置?

网友A:
有条件下最好用电平转换芯片   没有的话用电阻网络也可以

网友A:
电阻网络做不好有可能会丢脉冲数据

网友B:
看下面的图,波形有点失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下面的图,波形有点失真了

我用ecap模块数脉冲,求频率,发现结果都是错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条件下最好用电平转换芯片   没有的话用电阻网络也可以

我用cap模块可以数pwm发出的脉冲,但是不能把编码器的脉冲数准确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用cap模块可以数pwm发出的脉冲,但是不能把编码器的脉冲数准确。。。。 ...

我们当时都是将编码器过来的做了整形处理后送到MCU中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用cap模块可以数pwm发出的脉冲,但是不能把编码器的脉冲数准确。。。。 ...

编码器送过来的OC或OD的信号    信号比较弱    所以还是最好做一下整形或驱动

网友C:
我已经测试到脉冲了!

网友D:
可以驱动三极管,通过改变上拉电压值来变换电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