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 现在还有带SD卡的方案吗?

楼主(2019-04-23):
最近看32的书籍,有介绍SD卡的操作,现在这样的方案应该很少了吧,都存到服务器去了,来求下科普

网友A:
啥意思呀,没头没脑的。带sd卡的,比如工控屏,大规模更新代码,比如大量数据需要保存的,你放到哪?你要考虑实际应用场景,比如工厂,野外,大数据量存储、更新,需要copy到电脑的设备,总不能为了这个都配个以太网/gprs、usb接口吧,再比如树莓派,系统都是放sd卡里的。

网友B:
我自己做的WAV播放器,就是用的32G的TF卡,怎么办?想听首歌还要连服务器?这些歌曲都是我从CD碟转过来的WAV档,无压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啥意思呀,没头没脑的。带sd卡的,比如工控屏,大规模更新代码,比如大量数据需要保存的,你放到哪?你要考 ...

多谢指点,跑系统的后面也看到几个带卡的案例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自己做的WAV播放器,就是用的32G的TF卡,怎么办?想听首歌还要连服务器?这些歌曲都是我从CD碟转过来的WA ...

厉害,这样的场景确实不需要动不动就联网,受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