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编程] 读取FLASH芯片数据需要具备什么条件?

楼主(2019-04-23):
有个想法:电路板上有一块64M  flash,STM32往里写入txt文件。想通过USB线连接电路板,插入PC,PC端程序能读出这个TXT文件。
请问需要具备什么条件?(在请人设计电路,目前还没方法)

请问,需要USB控制器么?有控制器,WIN上是不是还要有配套的驱动程序?(瞎想的).

网友A:
STM32有USB全速和高速两种,全速不用USB外置控制器,高速得用外置控制器。
电脑想访问STM32系统上的txt文件,STM32这边需要加一个fat文件系统,需要一个USB协议栈,需要一个SPI FLASH芯片接口(用SPI总线连接)
STM32这边把USB设置成硬盘接口,主机就不要任何驱动程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M32有USB全速和高速两种,全速不用USB外置控制器,高速得用外置控制器。
电脑想访问STM32系统上的txt文件 ...

感谢!

目前STM32已经可以向Flash中写入TXT文件。FAT文件系统。

想通过一条USB线,利用STM32将Flash中的TXT文件,传到电脑里……(TXT文件不超过8MB)
用全速就可以了吧?
另外,配成硬盘接口,是不是意味着在PC端看到的是一块移动磁盘? 我更想通过类似USB串口方式,在PC端通过一个应用程序来读取或接收,可行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!

目前STM32已经可以向Flash中写入TXT文件。FAT文件系统。

全速当然可以,就是慢点。
如果枚举成串口,上位机软件只能通过串口传输数据,你还要写个简单协议,估计速度会更慢。

网友B(2022-01-14):
自己模拟成U盘(需要实现文件系统),或者自己模拟HID免驱,或者模拟其他设备配合winusb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