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76e003低功耗的坑

楼主(2019-04-24):
官例,掉电模式休眠,看门狗中断唤醒,仿真没问题,打三个断点,看门狗中断后唤醒led闪,程序不会复位。但是脱机运行出问题了,去掉sda.clk.rest只留电源线.断电复位运行,程序休眠后唤不醒,重新仿真又正常,欠压复位,2.2v2.7v都试了,配置字选看门狗掉电模式下运行。完全不敢用,这算不算坑

楼主:
文档里有那么一句,做唤醒建议用wke中断,但是我又没配置时钟分频

网友A:
我记得我之前用自唤醒定时器的时候掉电唤醒没问题,功耗在5ua左右,好像用的不是看门狗,太久没接触忘了

楼主:
按datasheet说法,10k时钟,看门狗和wek两个定时器.都能唤醒,现在改用wek了,没问题,看门狗就个坑就跳过了,不开看门狗中断

网友B:
还是没有掌握透这个芯片的脾气

网友C:
看门狗唤醒是不是需要什么特殊的配置

网友D:
是不是有配置字设置

网友E:
自换醒,实测大约5ua,和手册相符,汇编整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自换醒,实测大约5ua,和手册相符,汇编整的

是使用什么方式唤醒,

网友F:
这哪儿算坑,是你没有按照人家设计的要求做。

网友F:
参考官方例子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