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请大家推荐一个2ma:2ma电流互感器单电源的放大电路。

楼主(2019-04-24):
请大家推荐一个2ma:2ma电流互感器单电源的放大电路
单电源就5.0V,
信号频率是50HZ,信号通路不能加电容。
互感器最大输出是2ma,如果负载是20欧,最大信号是40mv,现在想放大到4V,差不多100倍,请大家推荐电路。

网友A:
如果负载是20欧 , 这个数值也偏大。测量出来的电流数值,不准确

另外2ma:2ma   1:1的电流互感器,我没有见到有这样的电流互感器

电流型的电压传感器,一大把

网友B:
IV电路,加多少电阻,输出多大电压也行,让CT保持最好的精度

网友C:
这个是测量电压用的互感器吧。

网友C:
你要输出4V,有效值,峰峰值大约12V,你差不多要提供15V以上的直流电源,设置一个参考电压,做I-V就可以了。

网友D:
有点不完美,电容用错,取样电阻用大了,必引起误差变大。还有单电源的话,此电路是不合适的,整流电路吗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负载是20欧 , 这个数值也偏大。测量出来的电流数值,不准确

另外2ma:2ma   1:1的电流互感器,我没有见 ...

这是所谓电流型的电压互感器。很常见的。
原边需要串联一个电阻,构成近似电流源。

网友F:
看一楼的描述,楼主没有明白交流信号与直流信号的区别。2mA电流过20欧负载是得到40mV信号不错,想放大100倍到4V,这个50Hz信号,就算是正弦波,此时相当于Vpp 超过11V,单 5V电源 电路如果没有升压电路,是很难出来这个电压的。
如果是要 Vpp 4V 的信号输出,不必要这个20欧取样电阻,CT 2次一个脚,可以接到2.5V参考,另一脚为信号,接运放反相输入(最好是2次侧两引脚间,加额外的两粒二极管保护),运放同相输入也接这个2.5V参考(这个参考需要足够的驱动能力,足够小的内阻),反相输入到运放输出间接取样电阻,如果是想得到 4Vpp,这个电阻大约是707欧(E24、E96都没有这个阻值,留一点余量,取680欧吧)。这样CT输出 2mA 50Hz 信号时,运放输出就可以得到峰峰值为 0.5V ~ 4.5V 的放大信号给后级电路使用。(这就是楼上提到的 IV 变换电路)

4Vpp如果是正弦波,大约是 1.414 Vac
另外这里需要注意,这个运放最好是所谓的Rail-Rail满幅输出运放,普通运放用单5V电源,有一定可能输出不了4.5V。
另外的另外,处理好这个运放的5V电源,纹波大不是好事。
再另外的另外,CT输入侧的限流电阻,注意一下耐压这个参数,毕竟 0805 贴片的耐压只有50V左右

明白人

网友G:
这个电路能用么?仿真结果看起来还行。用电流源模拟了电流传感器。为了省事直接按照幅值2mA计算的。输出的DC值选为2.5V.

在实际电路,用什么代电流源?内阻大

网友H:
是这个意思吧?
2mA是峰值。

网友H:
这给TI很给力。hifi 还便宜,我家的网络分析仪都用它。做实验可免费申请5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看一楼的描述,楼主没有明白交流信号与直流信号的区别。2mA电流过20欧负载是得到40mV信号不错,想放大100倍 ...

感谢你的回复。
1.我将会采用轨到轨的运放。
2.5V电源我会采用干净一些的方案。
3.CT输入端的限流电阻,我将采用0207的低温漂功率电阻,耐压可以达到700V.

再一次感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