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用F4做FSK

楼主(2019-04-24):
在网上找了一个用STM32F103做的FSK程序,改到STM32F407上了,不知道改的对不对,希望大佬们能帮助看一下,求教

网友A:
没接触过这方面,帮你顶下

网友B:
单片机做FSK基本就是利用定时器产生不同周期的中断(分别代表‘0’和‘1’),然后在中断处理时将io置高或置低。
如果是接收FSK,那就利用定时器检测输入脉冲的计数值,通过这个数来判断收到的是‘0’或‘1’。

网友C(2019-09-12):
对于FSK产生,没什么难度,解码FSK就有难度了,比如波特率为1200,f1=1300 f0=2100,要解码出来,可就难了。发送10111000111000111101011111,能解出来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