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换芯片该程序 请教下各位

楼主(2019-04-2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内部SFR估计改动不少;使用到的片内外设映射Pin可能也有改动;
软件肯定要改, 硬件有一定可能也要修改。
另外一个内核是单周期,一个是12T的,定时关系发生变化,89C52比较慢,有一点可能会更换失败

网友B:
老板这么抠?炒了他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内部SFR估计改动不少;使用到的片内外设映射Pin可能也有改动;
软件肯定要改, 硬件有一定可能也要修改。
...

特殊的寄存器 基本没用到。
void                delay(uint x)
{
        uint i;
        for(i=0;i<x;i++)
        ;
}

void delay_us(uint x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ÑÓʱ
{
          uint y,i;
          for(y=0;y<=x;y++)
          for(i=0;i<=60;i++)
          ;
}
这两个是12的芯片用的延迟,能否帮忙看下要怎么改才能让52芯片的时间一样呢
麻烦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特殊的寄存器 基本没用到。
void                delay(uint x)
{

如果原MCU设置为单周期模式:
第一个 delay 基本没有办法改了,只能改外围程序,有的短延迟没有办法改,只能变慢
第二个 如果晶振不变,大约是 ;i<=10;左右,需要你自己去试验确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原MCU设置为单周期模式:
第一个 delay 基本没有办法改了,只能改外围程序,有的短延迟没有办法改, ...

好的 非常感谢

网友C:
凡是跟MCU指令相关的时间,平均估计变慢5、6倍。

网友D:
void                delay(uint x)
{
        uint i;
        for(i=0;i<x;i++)
        ;
}
改成 #define delay(x) delay_old(x/6)
void                delay_old(uint x)
{
        uint i;
        for(i=0;i<x;i++)
        {;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void                delay(uint x)
{
        uint i;

好的 谢谢

网友E:
LZ难道是老板?许多老板就知道一个道理,我不会改,但是肯定要更便宜的。
这2个芯片,并非p2p可以替换的,很多GPIO的功能特性都不一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