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7] 网口通信TCP的问题

楼主(2019-04-24):
我用STM32F767写了个网口通信程序,TCP协议。
用的开发板例程。可是上位机和下位机连不上。
我仿真调试,发现如图:
在申请内存那个地方,再单步执行,就出错了。
请高手指教,谢谢!

网友A:
分配了内存后,要先检查一下指针是不是0,是0表示内存不足,分配失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分配了内存后,要先检查一下指针是不是0,是0表示内存不足,分配失败。

谢谢!指针不是0.
在这个地方后面就进入错误中断了。

网友B:
网络 这个 似乎很难搞!

网友B:
网络 是不是很占用系统资源?

楼主:
我单步调试,进到pbuf_alloc这个函数里,出来,没问题。可是莫名其妙进入另一个函数,
又出来,又进入另一个函数,倒来倒去,
然后又回到pbuf_alloc,感觉在这儿死循环了。

网友A:
ETH_IRQHandler是以太网外设中断服务函数,你的情况应该是接收到了以太网帧,就会调用lwip的接口函数low_level_input。
low_level_input会调用pbuf_alloc分配pbuf来装载接收到的以太网帧数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TH_IRQHandler是以太网外设中断服务函数,你的情况应该是接收到了以太网帧,就会调用lwip的接口函数low_le ...

谢谢!你知道为什么会申请内存失败吗?开发板的程序就好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