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用的5转3.3国产LDO推荐

楼主(2019-04-24):
低功耗低压差,一般用于5V转3.3V 输出电流达500mA。下面是翻译出来的规格书
特征
低压差
热过载保护
输出电流限制
10nA逻辑控制关机
20μA低电源电流
1.7V至7.5V输入电压范围
500mA输出电流
-40°C至+ 85°C工作温度范围
绿色UTDFN-1x1-4,SOT23-5,
SOT353(SC70-5)封装
应用
•蜂窝电话
•相机模块
•调制解调器
•HiFi音频无线电收发器
•PLL /合成器,时钟
•中等电流,噪声敏感
应用
描述
RS3236系列低功耗,低压差CMOS
LDO工作在1.7V至7.5V的输入电压
可提供高达500 mA的输出电流。设计
满足射频和模拟电路的要求,
RS3236系列器件噪声低,噪声高
PSRR,低静态电流,低线路和负载
瞬态响应。
该器件设计用于1μF输入
和一个1μF输出陶瓷电容(没有单独的
需要噪声旁路电容)。外部噪音
旁路电容连接到器件的BP引脚
可以进一步降低噪音水平。
其他功能包括10nA逻辑控制
关机模式,折返电流限制和热量
停机保护。
RS3236系列采用绿色UTDFN-
1x1-4,SOT23-5,SOT353(SC70-5)封装。
性能稳定,出货量大,性价比炒**高

网友A:
这个输出电流的确不小,就是在大电流情况,发热怎么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输出电流的确不小,就是在大电流情况,发热怎么样

工作电流一般没这么大,只是说会瞬间达到500,如果一直500输出那就用大封装,我都推荐别的料用SOT89-3那种,大大的

输入电压40V以内有很多型号都可以推荐,只是这颗性价比高。快照顾下生意啊老板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输出电流的确不小,就是在大电流情况,发热怎么样

线性器件,发热跟封装的耗散功率、热阻系数和PCB散热设计相关,各家都一样,因为那几家封测厂工艺相同,用的封胶散热性能基本一样。

@lihui567 :首先区别就是贵 哈哈,应该在压差 噪音这块比较好,我回头去了解下回你
@yanwen217 :计算明白,热阻系数与生产工艺没有关系,TI的LDO和普通LDO区别主要在哪里
@lihui567 : 严格计算的话就是芯片温升=耗散功率*热阻系数,耗散功率即发热功率 =(输入电压—输出电压)* 负载电流,LDO的耗电都是uA级别,可以忽略不计;而封装类型决定了热阻系数,所以在相同封装和PCB设计下,各家的LDO温升都极为接近。
都一样吗
受教 又学到一点

网友C:
这个封装可以啊

这个封装小啊,散热没有89-3散的快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工作电流一般没这么大,只是说会瞬间达到500,如果一直500输出那就用大封装,我都推荐别的料用SOT89-3那 ...

我只是说最大电流,正常工作就300MA左右,小封装的应该没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只是说最大电流,正常工作就300MA左右,小封装的应该没事

对对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,文笔不行 表达不清楚哈哈   老板你要买点吗

楼主:
挖出来晒晒

楼主(2019-06-24):
嗮嗮广告

网友D:
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 哈哈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输出电流的确不小,就是在大电流情况,发热怎么样

(输入电压 - 输出电压  )* 输入电流 = 白白散掉的热哦。

@je段 :这个属于硬件技术范畴,白白散掉就是 经过降压转换后损失的能量。
热就是这样出去的
白白散掉的热是啥意思啊 哈

网友F:
AMS1117-3.3

我至今搞不懂三端稳压器和CMOS型线性稳压器有啥区别,不过肯定三端稳压落后的

网友G:
SN74LVC1T45

网友H:
AMS1117的5v转3.3v电路

网友:
3.3V的LDO很多

网友I:
LP2950CDT-3.3RK

网友J:
线性稳压芯片 AMS1117系列 3.3

网友K:
lm1085,lt1085

网友L:
楼主说的这个没有使用过。

网友M:
使用LDO芯片,可到1.2A?

网友L:
这种芯片网上有很多可以使用。

网友F:
随便下个手册就可以了,上面有电路

网友K:
线性的都一样

网友G:
AMS1117-3.3

网友J:
使用AMS1117-3.3

网友I:
5V出3.3V的话,还是1117实惠

效果也不好,为什么LDO有的几分钱 有的1块甚至好几块都有人用。我不懂技术,但是看过猪跑哈哈
看应用啊 1117个头多大

网友N:
TI的TPS7A4533DCQ也可以

网友:
最常见的是各种1117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使用LDO芯片,可到1.2A?

可以倒是可以,不过很少吧 这么大电流为啥用LDO啊。试试这颗BL8071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使用LDO芯片,可到1.2A?

规格书这里,好像有门锁上用这个

BL8071 datasheet V1.7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