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F130深度睡眠,RTC定时唤醒起来喂狗失败,看门狗会复位

楼主(2019-04-24):
GD32F130深度睡眠,RTC定时唤醒起来喂狗失败,看门狗会复位,有人遇到过吗?RTC定时唤醒没有问题,能看到电流变化,唤醒检测中断也正常,就是喂不了狗,用的独立看门狗。

代码片段如下: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32 i;
                WDR();
            rtc_flag_clear(RTC_FLAG_ALARM0);
            exti_flag_clear(EXTI_17);
                if(!nRFStandby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RFStandby = TR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c_setup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活跃停机,监听30ms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RFStandby = FALS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c_setup(3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活跃停机,900ms起来一次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SPI_RF_IRQ(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DR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u_to_deepsleepmode(PMU_LDO_NORMAL,WFE_CMD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5500;i++)        ;

                WDR();

                if(!SPI_RF_IRQ() ||(RESET != exti_interrupt_flag_get(EXTI_7)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(EXTI_7);
        }        while(1);

void WDR(void)
{
        fwdgt_counter_reload();
}

void fwdgt_counter_reload(void)
{
    FWDGT_CTL = FWDGT_KEY_RELOAD;
}

网友A:
有没可能是 看门狗的 喂狗时间  超时。。 先试试把看门狗调节最大间隔XS

网友B(2021-04-06):
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没有,我现在也遇到了。

网友C(2022-05-26):
休眠前把看门狗时钟关了,不让它计数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休眠前把看门狗时钟关了,不让它计数了

独立看门狗只要打开就不能关闭了,除非系统复位。独立看门狗要是能被随意关闭,那它就不是一条合格的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