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STM32与W5500

楼主(2019-04-24):
STM32与W5500
附件是一个完整的工程。

楼主: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说明 :此例程为W5500  TCP服务器的程序  收什么就返回发送什么
目标服务器IP:192.168.0.12
目标PORT:600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 "main.h"

uint8 mac[6] = {0x00, 0x08, 0xdc, 0x11, 0x11, 0x11}; /*定义Mac变量*/
uint8 lip[4] = {192, 168, 1, 10}; /*定义lp变量*/
uint8 sub[4] = {255, 255, 255, 0}; /*定义subnet变量*/
uint8 gw[4] = {192, 168, 1, 1}; /*定义gateway变量*/
uint8 ip[4];

uint8 pc_ip[4] = {192, 168, 1, 2}; /*配置服务器的IP地址*/
uint16 DESPORT = 6000;

uint8 buffer[2048];/*定义一个2KB的缓存*/

uint8 send_buf[8192] = {0};

unsigned int send_cnt=0;

int main(void)
{
    uint16 len = 0;
    uint16 anyport = 7000; /*定义一个任意端口并初始化*/

    RCC_Configuration();
    GPIO_Configuration();
    ADC_Configuration();

    Systick_Init(72);/* 初始化Systick工作时钟*/
    USART1_Init(); /*初始化串口通信:9600@8-n-1*/
    printf("STM32 initialization over.\r\n");

    Reset_W5500();/*硬重启W5500*/
    WIZ_SPI_Init();/*初始化SPI接口*/
    printf("W5500 initialized!\r\n");

    setSHAR(mac);/*配置Mac地址*/
    setSUBR(sub);/*配置子网掩码*/
    setGAR(gw);/*配置默认网关*/
    setSIPR(lip);/*配置Ip地址*/

    //Init. TX & RX Memory size of w5500
    sysinit(txsize, rxsize); /*初始化8个socket*/

    setRTR(2000);/*设置溢出时间值*/
    setRCR(5);/*设置最大重新发送次数*/

    getSIPR(ip);
    printf("IP : %d.%d.%d.%d\r\n", ip[0], ip[1], ip[2], ip[3]);
    getSUBR(ip);
    printf("SN : %d.%d.%d.%d\r\n", ip[0], ip[1], ip[2], ip[3]);
    getGAR(ip);
    printf("GW : %d.%d.%d.%d\r\n", ip[0], ip[1], ip[2], ip[3]);
    printf("Network is ready.\r\n");

    for (unsigned int cnt = 0; cnt < 8; cnt++) {
        send_buf[cnt] = cnt;
    }
    while (1) {

        switch (getSn_SR(0)) { /*获取socket0的状态*/
        case SOCK_INIT:/*socket初始化完成*/
            connect(0, pc_ip, DESPORT);/*在TCP模式下向服务器发送连接请求*/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SOCK_ESTABLISHED:/*socket连接建立*/

            if (getSn_IR(0) & Sn_IR_CON) {
                setSn_IR(0, Sn_IR_CON);/*Sn_IR的第0位置1*/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len = getSn_RX_RSR(0); /*len为已接收数据的大小*/
            if (len > 0) {
                recv(0, buffer, len); /*W5500接收来自Sever的数据*/
                send(0, buffer, len); /*W5500向Server发送数据*/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for(send_cnt=0; send_cnt<100; send_cnt++)//一次性发25个,循环100次,一次发2500个数据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HEAD
                send_buf[send_cnt*8+0]='S';
                send_buf[send_cnt*8+1]='T';
                send_buf[send_cnt*8+2]='A';
                send_buf[send_cnt*8+3]='R';
                send_buf[send_cnt*8+4]='T';
                //1
                send_buf[send_cnt*8+5]=(ADCConvertedValue[0]>>8);
                send_buf[send_cnt*8+6]=(ADCConvertedValue[0]%255);
                //2
                send_buf[send_cnt*8+7]=(ADCConvertedValue[1]>>8);
                send_buf[send_cnt*8+8]=(ADCConvertedValue[1]%255);
                //3
                send_buf[send_cnt*8+9]=(ADCConvertedValue[2]>>8);
                send_buf[send_cnt*8+10]=(ADCConvertedValue[2]%255);
                //4
                send_buf[send_cnt*8+11]=(ADCConvertedValue[3]>>8);
                send_buf[send_cnt*8+12]=(ADCConvertedValue[3]%255);
                //5
                send_buf[send_cnt*8+13]=(ADCConvertedValue[4]>>8);
                send_buf[send_cnt*8+14]=(ADCConvertedValue[4]%255);
                //6
                send_buf[send_cnt*8+15]=(ADCConvertedValue[5]>>8);
                send_buf[send_cnt*8+16]=(ADCConvertedValue[5]%255);
                //7
                send_buf[send_cnt*8+17]=(ADCConvertedValue[6]>>8);
                send_buf[send_cnt*8+18]=(ADCConvertedValue[6]%255);
                //8
                send_buf[send_cnt*8+19]=(ADCConvertedValue[7]>>8);
                send_buf[send_cnt*8+20]=(ADCConvertedValue[7]%255);
                //E
                send_buf[send_cnt*8+21]='$';
                send_buf[send_cnt*8+21]='E';
                send_buf[send_cnt*8+22]='N';
                send_buf[send_cnt*8+23]='D';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send(0, send_buf, 2500);
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SOCK_CLOSE_WAIT:/*socket等待关闭状态*/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SOCK_CLOSED:/*socket关闭*/
            socket(0, Sn_MR_TCP, anyport++, Sn_MR_ND); /*打开socket0的一个端口*/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}
}

void RCC_Configuration(void)
{

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SPI2, ENABLE);
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 | RCC_APB2Periph_GPIOB |RCC_APB2Periph_GPIOC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RCC_APB2Periph_AFIO  | RCC_APB2Periph_USART1|RCC_APB2Periph_ADC1, ENABLE);

    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DMA1, ENABLE);
}

void GPIO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LED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GPIO_SetBits(GPIOB, LED); // led off
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 USART1_TX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USART1_RX;
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// SPI
    /* Configure SPIy pins: SCK, MISO and MOSI */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WIZ_SCLK | WIZ_MISO | WIZ_MOSI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WIZ_SCS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GPIO_SetBits(GPIOB, WIZ_SCS);
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WIZ_RESET 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GPIO_SetBits(GPIOA, WIZ_RESET);
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WIZ_INT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
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}

楼主:
#ifndef __MAIN_H
#define __MAIN_H
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"config.h"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"util.h"
#include "device.h"
#include "spi2.h"
#include "w5500.h"
#include "socket.h"
#include "adc.h"

void RCC_Configuration(void);
void GPIO_Configuration(void);

#endif

楼主:
#ifndef __SPI2_H
#define __SPI2_H

#include "stm32f10x.h"

void WIZ_SPI_Init(void);
void WIZ_CS(uint8_t val);
uint8_t SPI2_SendByte(uint8_t byte);
#endif

楼主:
#include "main.h"

void WIZ_SPI_Init(void)
{
        SPI_InitTypeDef   SPI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  /* SPI Config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Direction =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;
  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Mode = SPI_Mode_Master;
  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DataSize = SPI_DataSize_8b;
  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CPOL = SPI_CPOL_Low;
  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CPHA = SPI_CPHA_1Edge;
  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NSS = SPI_NSS_Soft;
  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BaudRatePrescaler = SPI_BaudRatePrescaler_4;
  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FirstBit = SPI_FirstBit_MSB;
  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CRCPolynomial = 7;

          SPI_Init(SPI2, &SPI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/* Enable SPI */
          SPI_Cmd(SPI2, ENABLE);

}

void WIZ_CS(uint8_t val)
{
        if (val == LOW) {
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 WIZ_SCS);
        }else if (val == HIGH){
   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B, WIZ_SCS);
        }
}

uint8_t SPI2_SendByte(uint8_t byte)
{
          while (SPI_I2S_GetFlagStatus(SPI2, SPI_I2S_FLAG_TXE) == RESET);

          SPI_I2S_SendData(SPI2, byte);

          while (SPI_I2S_GetFlagStatus(SPI2, SPI_I2S_FLAG_RXNE) == RESET);

        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(SPI2);
}
/*
void SPI1_TXByte(uint8_t byte)
{
          while (SPI_I2S_GetFlagStatus(SPI1, SPI_I2S_FLAG_TXE) == RESET);

          SPI_I2S_SendData(SPI1, byte);
}
*/

楼主:
#include "main.h"

/* Private typedef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Private define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define ADC1_DR_Address    ((uint32_t)0x4001244C)
__IO uint16_t ADCConvertedValue[8];

void        ADC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;
  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;
    /*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DMA_DeInit(DMA1_Channel1)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ADC1_DR_Address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aseAddr = (uint32_t)&ADCConvertedValue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DIR = DMA_DIR_PeripheralSRC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BufferSize = 8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Enable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ode = DMA_Mode_Circular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High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2M = DMA_M2M_Disable;
    DMA_Init(DMA1_Channel1, &DMA_InitStructure);

    /* Enable DMA1 channel1 */
    DMA_Cmd(DMA1_Channel1, ENABLE);

    /* ADC1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
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ScanConvMode = ENABLE;
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ContinuousConvMode = ENABLE;
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 =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;
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
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NbrOfChannel = 8;
    ADC_Init(ADC1, &ADC_InitStructure);

    /*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*/
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0, 1,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);
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1, 2,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);
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2, 3,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);
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3, 4,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);
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4, 5,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);
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5, 6,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);
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6, 7,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);
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7, 8,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);

    /* Enable ADC1 DMA */
    ADC_DMACmd(ADC1, ENABLE);

    /* Enable ADC1 */
    ADC_Cmd(ADC1, ENABLE);

    /* Enable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*/
    ADC_ResetCalibration(ADC1);
    /*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*/
    while(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

    /* Start ADC1 calibration */
    ADC_StartCalibration(ADC1);
    /*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*/
    while(ADC_G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

    /*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*/
  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1, ENABLE);

}

楼主:
#ifndef __ADC_H
#define __ADC_H

void        ADC_Configuration(void);

extern __IO uint16_t ADCConvertedValue[8];

#endi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