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产品]
PIC18F4521602简单显示规律

楼主(2019-04-24):
原帖链接:https://www.cnblogs.com/wangh0802PositiveANDupward/archive/2012/07/12/2588051.html

1602液晶显示器资料
   所谓1602是指显示的内容为16*2,即可以显示两行,每行16个字符。目前市面上字符液晶绝大多数是基于HD44780液晶芯片的,控制原理是完全相同的,因此基于HD44780写的控制程序可以很方便地应用于市面上大部分的字符型液晶。
  1. 1602液晶的正面(绿色背光,黑色字体)   2.1602液晶背面(绿色背光,黑色字体)   3.另一种1602液晶模块,显示屏是蓝色背光白色字体
  字符型LCD1602通常有14条引脚线或16条引脚线的LCD,多出来的2条线是背光电源线VCC(15脚)和地线GND(16脚),其控制原理与14脚的LCD完全一样,引脚定义。
        HD44780内置了DDRAM、CGROM和CGRAM。
  A.  DDRAM就是显示数据RAM,用来寄存待显示的字符代码。共80个字节.那么一行可有40个地址呀?是的,在1602中我们就用前16个就行了。第二行也一样用前16个地址。
    若想要在LCD1602屏幕的第一行第一列显示一个"A"字,就要向DDRAM的00H地址写入“A”字的代码就行了。这是一个令初学者很容易出错的地方,原因就是如果你要想在DDRAM的00H地址处显示数据,则必须将00H加上80H,即80H,若要在DDRAM的01H处显示数据,则必须将01H加上80H即81H。依次类推。
  B.  1602液晶模块内部的字符发生存储器(CGROM)已经存储了160个不同的点阵字符图形。字符代码0x00~0x0F为用户自定义的字符图形RAM(对于5X8点阵的字符,可以存放8组,5X10点阵的字符,存放4组),就是CGRAM了。后面我会详细说的。 0x20~0x7F为标准的ASCII码,0xA0~0xFF为日文字符和希腊文字符,其余字符码(0x10~0x1F及0x80~0x9F)没有定义。
D44780的指令集及其设置说明,共11条指令:
1.清屏指令;2.光标归位指令;3.进入模式设置指令;4.显示开关控制指令;5.设定显示屏或光标移动方向指令;6.功能设定指令;7.设定CGRAM地址指令;8.设定DDRAM地址指令;9.读取忙信号或AC地址指令;10.数据写入DDRAM或CGRAM指令一览;11.从CGRAM或DDRAM读出数据的指令一览
程序编写:1.初始化设置指令;2.写指令带忙检测函数;3.写数据带忙检测函数;4.写地址坐标函数。

楼主:
#include <pic18.h>       //调用头文件,可以去PICC18软件下去查找PIC18FXX2.H
__CONFIG(1,XT) ;         //晶振为外部4M
__CONFIG(2,WDTDIS) ;     //看门狗关闭
__CONFIG(4,LVPDIS) ;     //禁止低电压编程

#define RSPIN RB5  //0 input instrument;1 input data
#define RWPIN RB4  //0 give LCD write instrument or data;1 read LCD information
#define EPIN  RB3  //1 read infor;1-0 action instrument

//名称: 1602检测到忙
void lcd_wait_busy(void)//RS  R/W  DB7 DB6~DB0
{//读取忙信号或AC地址信号:0   1    FB   AC内容7位
//BF=1 表示液晶显示忙,暂无法接受单片机数据或指令
    TRISD7=1;//为读状态做准备
    RSPIN=0;//选择指令寄存器
    RWPIN=1;//选择读
    EPIN=1; //使能电平,1,读信息
    while(RD7==1);//,BF=1表示液晶显示器忙
    EPIN=0;
    TRISD7=0;
}
//名称: 1602写命令函数(带忙检测)
void lcd_write_com_busy(unsigned char combuf)
{
    lcd_wait_busy();        //调用忙检测函数
    RSPIN=0;//input instrument
    RWPIN=0;//give LCD writing instrument or data
    PORTD=combuf;//command to PD
    EPIN=1;
    asm("NOP");
    EPIN=0;//1 to 0 action instrument
}

//名称: 1602写数据函数(带忙检测)
void lcd_write_data_busy(unsigned char combuf)
{
    lcd_wait_busy();        //调用忙检测函数
    RSPIN=1;
    RWPIN=0;
    PORTD=combuf;
    EPIN=1;
    asm("NOP");
    EPIN=0;
}
//名称: 1602写给显示地址函数
void lcd_write_address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)
{
    x&=0x0f;            //列地址限制在0-15
    y&=0x01;            //行地址限制在0-1
    if(y==0x00)//送地址的时候应该是0x80+Address
        lcd_write_com_busy(x|0x80);    //第一行的列地址写入
    else//second row 0x40
        lcd_write_com_busy((x+0x40)|0x80);     //第二行的列地址写入
}
//名称: 指定地址写入函数
void lcd_write_char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buf)
{
        lcd_write_address(x,y);     //写入地址
        lcd_write_data_busy(buf);   //写入显示数据
}

//初始化开始
void lcdreset(void)
{
    lcd_write_com_busy(0x38);   //功能设定指令,设定数据总线位数、显示的行数及字型。
    lcd_write_com_busy(0x08);   //显示开关控制指令,显示功能关,无光标
    lcd_write_com_busy(0x01);   //清屏指令
    lcd_write_com_busy(0x06);   //进入模式,每次定入1位数据后光标右移,屏不移动
    lcd_write_com_busy(0x14);   //设定显示屏或光标移动方向指令,写入新的数据后,光标右移,显示屏不移动
    lcd_write_com_busy(0x0c);   //显示功能开,无光标,不闪烁
}

void main()
{
    ADCON1=0X06;            //所有IO均为数字口,模拟量输入禁止
    TRISB=0B11000111;       //RB3-5设置为输出
    TRISD=0B00000000;       //RD设置为输出
    lcdreset();
    lcd_write_char(0,0,0x41);   //A
    lcd_write_char(1,0,0x42);   //B
    lcd_write_char(2,0,0x43);   //C
    lcd_write_char(3,0,0x44);   //D
    lcd_write_char(4,0,0x45);   //E
    lcd_write_char(5,0,0x46);   //F
    lcd_write_char(6,0,0x47);   //G
    lcd_write_char(7,0,0x48);   //H
    lcd_write_char(8,0,0x49);   //I
    lcd_write_char(9,0,0x4A);   //J
    lcd_write_char(10,0,0x4B);   //K
    lcd_write_char(11,0,0x4C);   //L
    lcd_write_char(12,0,0x4D);   //M
    lcd_write_char(13,0,0x4E);   //N
    while(1)
    {

    }
}

网友A:
用的最熟的液晶屏

网友A:
可惜只能显示字符,不能显示汉字,显示汉字还要自己设计5*7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惜只能显示字符,不能显示汉字,显示汉字还要自己设计5*7

汉字的话这块只能自己建字库了

网友B:
感谢楼主分享,有没有带汉字字库的液晶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