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产品] PIC18F452之1602自定义字符

楼主(2019-04-24):
原贴链接:https://www.cnblogs.com/wangh0802PositiveANDupward/archive/2012/07/13/2590841.html

显示自定义字符
  步骤如下:
    1. 先将自定义字符写入CGRAM ; 2. 再将CGRAM中的自定义字符送到DDRAM中显示
  很简单的:看好了
  查看LCD1602 的CGROM 字符代码表,可以发现 从00000000B~00000111B(00H~07H)地址的内容是没有定义的,它是留给用户自己定义的,用户可以通过先定义LCD1602的CGRAM中的内容,然后就可以同调用CGROM字符一样来调用自定义好的字符(这里提示一下,自定义的字符最多可写8个),那么如何设定CGRAM中的内容呢?
  首先我们要把所要编写的字符对应于5X8点阵的“字模”提取出来,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软件来提取,也可以手工提取。说白了也就是将点阵的某一行中有显示的点用1表示,无显示的点用0表示,以此形成该行对应的字模数据。
    设定CGRAM的内容,要一行一行的设定,每一行对应一个CGRAM,5X8点阵,每行5点,共8行,因此要将8行的字模数据都写入CGRAM。写好后,就可像调
用CGROM字符一样来来调用它了。
    定义一行的内容,分两步:
     1. 设定行地址(CGRAM地址):
        用到的命令如下:
          RS R/W DB7 DB6 DB5 DB4 DB3 DB2 DB1 DB0
           0   0   0      1       DATA
其中:DB5,DB4,DB3为字符号,也就是你将来要显示该字符时要用到的字符地址
        DB2,DB1,DB0为行号
      2. 设定CGRAM数据(内容)指令码如下:
          RS R/W DB7 DB6 DB5 DB4 DB3 DB2 DB1 DB0
          1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DATA
其中:DB4,DB3,DB2,DB1,DB0对应于每行5点的字模数据
         DB7,DB6,DB5可为任何数据,一般取“000”。

楼主:
#include <pic18.h>       //调用头文件,可以去PICC18软件下去查找PIC18FXX2.H
__CONFIG(1,XT) ;         //晶振为外部4M
__CONFIG(2,WDTDIS) ;     //看门狗关闭
__CONFIG(4,LVPDIS) ;     //禁止低电压编程

#define RSPIN  RB5 //Data or Instrument Select
#define RWPIN  RB4 //Write or Read
#define EPIN  RB3 //6800 mode Enable single
unsigned char table[]="LCD check ok"; //要显示的内容1放入数组tablel

//此函数定义八个字符分别写入CGRAM的八个地址
unsigned char pic[]={
                     0x03,0x07,0x0f,0x1f,0x1f,0x1f,0x1f,0x1f,
                     0x18,0x1E,0x1f,0x1f,0x1f,0x1f,0x1f,0x1f,
                     0x07,0x1f,0x1f,0x1f,0x1f,0x1f,0x1f,0x1f,
                     0x10,0x18,0x1c,0x1E,0x1E,0x1E,0x1E,0x1E,
                     0x0f,0x07,0x03,0x01,0x00,0x00,0x00,0x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0x1f,0x1f,0x1f,0x1f,0x1f,0x0f,0x07,0x01,
                     0x1f,0x1f,0x1f,0x1f,0x1f,0x1c,0x18,0x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0x1c,0x18,0x1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

};
/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名称: 延时函数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t)
{
    unsigned int i,j;
    for(i=0;i<t;i++)
    {
        for(j=0;j<10;j++);
    }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名称: 1602忙检测函数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_wait_busy(void)
{
    TRISD7=1;                   //为读状态做准备
       RSPIN=0;               //选择指令寄存器
       RWPIN=1;               //选择读
       EPIN=1;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线电平变化
       while(RD7==1);         //读忙状态,不忙时退出
       EPIN=0;                   //恢复使能线电平
       TRISD7=0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名称: 1602写命令函数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_write_com(unsigned char combuf)
{
    RSPIN=0;              //选择指令寄存器
       RWPIN=0;               //选择写
       PORTD=combuf;             //把命令字送入RD
       EPIN=1;                //使能线电平变化,命令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
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EPIN=0;                //恢复使能线电平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名称: 1602写命令函数(带忙检测)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_write_com_busy(unsigned char combuf)
{
    lcd_wait_busy();                //调用忙检测函数
       lcd_write_com(combuf);     //调用写命令函数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名称: 1602写数据函数(带忙检测)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_write_data(unsigned char databuf)
{
    lcd_wait_busy();    //调用忙检测函数
       RSPIN=1;              //选择数据寄存器
       RWPIN=0;               //选择写
       PORTD=databuf;          //把数据字送入P2
       EPIN=1;                //使能线电平变化,命令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
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EPIN=0;                //恢复使能线电平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名称: 1602显示地址写函数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_write_address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)
{
    x&=0x0f;            //列地址限制在0-15
       y&=0x01;            //行地址限制在0-1
       if(y==0x00)
          lcd_write_com_busy(x|0x80);       //第一行的列地址写入
       else
          lcd_write_com_busy((x+0x40)|0x80);       //第二行的列地址写入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名称: 1602初始化函数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reset(void)
{
       lcd_write_com_busy(0x38);       //8位数据,双列,5*7字形
       lcd_write_com_busy(0x08);        //显示功能关,无光标
       lcd_write_com_busy(0x01);        //清屏指令
       lcd_write_com_busy(0x06);        //写入新的数据后,光标右移,显示屏不移动
       lcd_write_com_busy(0x0c);        //显示功能开,无光标,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名称: 指定地址写入函数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_write_char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buf)
{
        lcd_write_address(x,y); //写入地址
       lcd_write_data(buf);        //写入显示数据
}

//显示字符串 ,还不能准确应用
void lcd1602_write_character(unsigned char add,unsigned char *p)
{
  lcd_write_com_busy(add);
  while (*p!='\0')
  {
    lcd_write_data(*p++);
  }
}

//将自定义字符写入CGRAM
//add是CGRAM 的地址(0~7)
//*pic_num是指向一个8位数组的首地址
void lcd1602_write_pic(unsigned char add,unsigned char pic_num)
{
  unsigned char i;
  add=add<<3;
  for(i=0;i<8;i++)
  {
      lcd_write_com_busy(0x40|add+i); //设定行地址,DB6=1,所以地址可定要加上0X40;
      lcd_write_data(pic_num);
  }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名称: 主函数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main(void)
{
    char i,m;
    ADCON1=0X06;            //所有IO均为数字口,模拟量输入禁止
      TRISB=0B11000111;       //RB3-5设置为输出
    TRISD=0B00000000;       //RD设置为输出
    lcdreset();                 //复位1602
       lcd_write_char(6,0,0x31);   //1
       lcd_write_char(7,0,0x36);   //6
       lcd_write_char(8,0,0x30);   //0
       lcd_write_char(9,0,0x32);   //2
       lcd_write_char(10,0,0x35);   //5
    lcd_write_char(11,0,'g');   //g
    lcd_write_char(12,0,'o');   //o
    lcd_write_char(13,0,'o');   //o
    lcd_write_char(14,0,'d');   //d
    lcd_write_com_busy(0x80+0x44);//8.重新设定显示地址为0xc0,即下排第0位
    for(m=0;m<12;m++) //将table1[]中的数据依次写入1602显示
    {
        lcd_write_data(table[m]);
    }
    //写八个自定义字符到CGRAM
    lcd_write_com_busy(0x40); //7.设定CGRAM地址0100; 0x06
    for(i=0;i<64;i++) //将心型代码写入CGRAM中
        lcd_write_data(pic[i]);//lcd1602_write_pic(i,pic[i]);
    //显示八个自定义字符
    lcd_write_com_busy(0x80);//设定上排的显示位置
    for(i=0;i<0x04;i++)//显示心型图案的上半部分
        lcd_write_data(i);
    lcd_write_com_busy(0xc0);////将显示坐标转移到下排和上排相对应的地方
    for(i=4;i<0x08;i++)
        lcd_write_data(i);
    while(1)
    {

    }
}

楼主:
使用4线数据传输
画完自定义字符这是第三步,在液晶屏刷新率不高的情况下,我们可以用1602的另一种4线数据传输可减少io口的使用数量。希望大家喜欢,由于没有找到相关资料这里只将程序贴出来给大家参考参考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sbit lcd1602_rs=P0^7;
sbit lcd1602_rw=P0^6;
sbit lcd1602_e=P0^5;
/*#define lcd1602_io_writ lcd1602_rw=0;
#define lcd1602_io_read lcd1602_rw=1;

#define lcd1602_io_com lcd1602_rs=0;
#define lcd1602_io_dat lcd1602_rs=1;
#define lcd1602_io_able lcd1602_e=0;
#define lcd1602_io_unable lcd1602_e=1;
*/
sbit lcd1602_dat1=P0^0;
sbit lcd1602_dat2=P0^1;
sbit lcd1602_dat3=P0^2;
sbit lcd1602_dat4=P0^3;
//unsigned char code table[]="ball hahhahhaha";
//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[]="THE BEST!";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z)
{
  unsigned int a,b;
  for(a=z;a>0;a--)
    for(b=114;b>0;b--);
}
void lcd1602_write(bit cd,unsigned char dat)//cd=0,指令;c
{
  int i;
  unsigned char j;
  lcd1602_rs=cd;
  for(j=0;j<2;j++)
  {
  lcd1602_e=1;
  for(i=0;i<200;i++)
    _nop_();
  lcd1602_dat4=dat&0x80;
  lcd1602_dat3=(dat<<1)&0x80;
  lcd1602_dat2=(dat<<2)&0x80;
  lcd1602_dat1=(dat<<3)&0x80;
  lcd1602_e=0;
  //lcd1602_e=1;
    dat<<=4;

  }
}

/*unsigned char lcd1602_read_dat(unsigned char add)
{
  unsigned char dat;
return dat;
}*/
void main()
{
lcd1602_rw=0;
lcd1602_e=0;
lcd1602_write(0,0x28);
lcd1602_write(0,0x0f);
lcd1602_write(0,0x06);
lcd1602_write(0,0x01);
lcd1602_write(0,0x80);
lcd1602_write(1,'q');
while(1);
}

网友A:
1602一般学单片机都会学。

网友A:
好多人看着手册就把程序写好了

网友B:
1602和1601的操作是一样的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