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产品] PIC452之A/D模数转换

楼主(2019-04-24):
原贴链接:https://www.cnblogs.com/wangh0802PositiveANDupward/archive/2012/08/03/2621309.html

PIC18F4X2器件的A/D模块有8个输入通道,该模块包括ADCON0和ADCON1寄存器定义,它们与中档系列A/D模块兼容。
  ADCON0寄存器控制A/D模块的操作。ADC0N1寄存器可以配置端口引脚的功能。
      A/D 结果高位寄存器(ADRESH); A/D 结果低位寄存器(ADRESL)。
  ADCON0寄存器:ADCS1    ADCS0   CHS2   CHS1   CHS0   GO/DONE     —      ADON
               A/D时钟设置        A/D通道选择           A/D转换状态位   0      A/D模块使能位(1上电启动,0为关闭)
            GO/DONE =1,正在进行A/D转换(将该位置1 则启动A/D 转换,A/D 转换结束后该位由硬件自动清零)   。
          GO/DONE =0,未进行A/D 转换。
  ADCON1寄存器:ADFM  ADCS2  —  —  PCFG3  PCFG2   PCFG1  PCFG0
        ADFM:A/D 结果格式选择位。(此系列AD10位,存储容量共16位,因此还有6位为空)
          1=右对齐, ADRESH 寄存器的高6 位读作0。
          0  = 左对齐, ADRESL 寄存器的低6 位读作0。
        ADCS2:A/D 转换时钟选择位。与ADCON1配合使用。
          (当ADCS2=0时,转换时钟为Fosc/2^(2n+1);当ADCS2=1时,转换时钟为Fosc/2^(2n+2);当低两位为11时,则Frc,来自内部A/D RC振荡器的时钟)。
        PCFG3:PCFG0 :A/D 端口配置控制位。
       模拟参考电压可通过软件选择为器件的正电源电压和负电源电压(VDD和VSS)或RA3/AN3/VREF+ 引脚和RA2/AN2/VREF- 引脚上的电压电平。A/D 转换器具备在器件处于休眠状态下仍能工作的独特功能。要使 A/D 模块在休眠状态下运行,A/D 转换时钟必须来自于A/D 模块内部的RC振荡器。
按照以下步骤进行
A/D 转换:
1. 配置A/D 模块:
  •   配置模拟引脚、参考电压和数字I/O(ADCON1)
  •   选择A/D 输入通道(ADCON0)
  •   选择A/D 转换时钟(ADCON0)
  •   打开A/D 模块(ADCON0)
2. 需要时,配置A/D 中断:
  •   将ADIF位清零
  •   将ADIE位置1
  •   将GIE 位置1
  •   将PEIE位置1
3. 等待所需的采集时间。
4. 启动A/D 转换:
  •   将GO/DONE 位置1 (ADCON0)
5. 等待A/D 转换完成,通过以下两种方法之一可判断转换是否完成:
  •   轮询GO/DONE 位是否被清零(中断禁止)   或者     •   等待A/D 转换中断
6. 读取A/D 结果寄存器(ADRESH/ADRESL),需要时将ADIF位清零。
7. 要再次进行A/D 转换,根据要求转入步骤 1 或步骤2 。将每一位的A/D 转换时间定义为TAD。在下一次采集开始前至少需要等待2TAD。
    图示,显示了在GO 位置1 后,A/D 转换器的工作状态。在转换期间将GO/DONE 位清零将中止当前A/D 转换。部分完成的A/D 转换样本不会更新A/D 结果寄存器对。即,ADRESH:ADRESL 寄存器仍然保持上一次转换完成后的结果(即上一次写入ADRESH:ADRESL 寄存器中的值)。中止A/D 转换后,需要等待2TAD 的时间才开始下一次采集。等待2TAD 之后,将自动开始对所选通道进行采集。可以将 GO/DONE 位置1 ,并开始A/D 转换。  不应在打开A/D 模块的同一指令中将GO/DONE 位置1 。
  CCP2 模块的“特殊事件触发器”可以启动A/D 转换。要求将CCP2M3:CCP2M0 位(CCP2CON<3:0>)设置为1011,且使能A/D 模块(ADON 位置1 )。发生触发时,GO/DONE 位被置1,启动 A/D 转换,Timer1(或Timer3)计数器被复位为 0。复位Timer1(或Timer3)可自动重复 A/D 采集周期,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软件开销(将ADRESH/ADRESL 移到期望的位置)。在“特殊事件触发器”将GO/DONE 位置1 (启动转换)前,必须正确选择模拟输入通道,并要保证最小采集时间。如果未使能A/D 模块(ADON 清零),则“特殊事件触发器”将被 A/D 模块忽略,但它仍会复位 Timer1(或Timer3)计数器。

楼主:
应用时采用函数调用接口程序: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单片机内部10位AD,入口参数为(adcon0,adcon1)
// 返回为采样到的AD值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int AD10(uchar m,uchar n)//ADCON1,ADCON0参数设置数
{//    ADCON0=0x01,选择AN0;ADCON1=0x8e
    uchar i;uint van;
    union            //定义共用体以存每次AD结果
    {
        uint y1;
        uchar y2[2];
    }ad_temp;
    van=0;
    PIE1=0x00;
    ADCON1=n;
    PEIE=0;            //禁止外设中断
    PIR1=0x00;
    ADCON0=m;        //
    i=4;while(i--){;}    //采样时间12周期
    i=8;
    while(i--)        //连续采样8次,求平均值
    {
        ADIF=0;
        asm("clrwdt");    //清看门狗
        GODONE=1;         //启动AD   GODONE
        while(GODONE==1){;}
        ad_temp.y2[1]=ADRESH;
        ad_temp.y2[0]=ADRESL;
        van+=ad_temp.y1;
    }
    ADIF=0;
    //ADCON0=0x00;
    //ADCON1=0x06;
    van+=0x04;//四色五入的值((a/8)*10+4)/10=(1/8)*(a+4),a为八次和;
    return(van/=8);//如上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名称: 主函数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main(void)
{    //float   dis;
    ADCON1=0x06;
    TRISA=0B11111111;       //未用设置为输入
    TRISB=0B11000111;       //RB3-5设置为输出
    TRISD=0B00000000;       //RD设置为输出
    TRISE=0B00000111;       //RE0-2设置为输出入
    lcdreset();             //初始化1602
    lcd_write_char(2,0,'-');
    lcd_write_char(3,0,'-');
    lcd_write_char(4,0,'A');
    lcd_write_char(5,0,'N');
    lcd_write_char(6,0,'0');

    lcd_write_char(8,0,'T');
    lcd_write_char(9,0,'E');
    lcd_write_char(10,0,'S');
    lcd_write_char(11,0,'T');
    lcd_write_char(12,0,'-');
    lcd_write_char(13,0,'-');
      while(1)
      {
        lcd_write_char(3,1,'A');
        lcd_write_char(4,1,'D');
        lcd_write_char(5,1,'=');
        disbuf=(AD10(0x01,0x8e))*4.88/1.023;//防止溢出
        lcd_write_char(6,1,(disbuf/1000)+0x30);       //千位
        lcd_write_char(7,1,(disbuf%1000)/100+0x30);   //百位
        lcd_write_char(8,1,(disbuf%100)/10+0x30);       //十位
        lcd_write_char(9,1,(disbuf%10)+0x30);       //个位
        lcd_write_char(10,1,'m');
        lcd_write_char(11,1,'v');
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