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产品]
PIC中的#pragma idata 和#pragma udata

楼主(2019-04-24):
原帖链接:https://www.cnblogs.com/wangh0802PositiveANDupward/archive/2013/05/11/3072507.html

PIC中的#pragma idata 和#pragma udata:

     idata表示已经初始化的数据。udata表示没有初始化的数据。

  当一个数据块没有足够的空间用于存放一个连续的数据时(数组);此时便可用#pragma idata 或#pragma udata来定义一个新的存放数据块的区域。但是#pragma idata 或#pragma udata申请的空间也还是有限的,一般不能大于256,如果超过则只能另外想法办了。

为什么不能大于256?

    可以看相关的IC链接文件.lkr,从它里面可以看到它是如何定义bank大小的,没有一个是大于0xff的,因为PIC18的命令是双字节的即只有16位,但是在一个操作RAM的命令中只有8位数据来表示RAM地址,其它的为操作码或者其它。故它最大的寻址范围只能256,如果大于256只能借助其它寄存器BSR来扩展地址。这也是BANK的由来。另外由于数组存放的空间应该放在一个连续的空间里,故不能大于256,因为大于256,命令是无法自动跨BANK寻址的,如果要跨BANK则只能事先设定好BANK区。

     如何查看我们定义的变量存放在哪里?可以查看生成的.map文件。

     map文件的生成设置:project-->build options-->project--->MPLINK mplinker,选择Generate map file.

楼主:
它们的用法:
#pragma idata DataArray   //一个数据块的开始
char DataArray[256]={0};
#pragma idata  //一个数据块的结束

#pragma udata DataArray1   //一个数据块的开始
char DataArray1[256];
#pragma udata  //一个数据块的结束

在PIC中的const关键字,及rom关键字,#pragma rom

在MC18编译器中。
const char array[300]={0};
这样定义了一个超过bank最大值的变量,在编译时会产生错误.为什么?
const虽然指明了将变量array存储在了rom区,但是在MC18编译器中却因为变量的指向是RAM区,所以它默认的情况下还是将数据存储在了RAM区。即const单独无法实现将数据存放在ROM区的作用。而在MC18编译器说明中,如果要将数据放在ROM区,则要加上rom关键字。即如下定义
rom char array[300]={0};
const rom char array[300]={0};这样才不会出错。

或者采用如下方式:
#pragma rom udatasection
const rom char array[300]={0};
#pragma rom

code:用于存放指令代码
rom:用于存储数据常量的.在map中的段名叫romdata.

1、#pragma code        定位程序代码在程序存储器中的位置
2、#pragma romdata   定位数据在程序存储器中的位置
3、#pragma udata      定位未初始化的用户变量在数据存储器中的位置
4、#pragma idata       定位初始化的用户变量在数据存储器中的位置
格式:#pragma code(短名称)(=地址)
      #pragma code _entry_scn=0x18

网友A:
多谢分享,不看真不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