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产品]
PIC18F中断定时器

楼主(2019-04-24):
原帖链接:https://www.cnblogs.com/wangh0802PositiveANDupward/p/3149869.html

    PIC18F4520单片机提供多个中断源及一个中断优先级功能,可以给大多数中断源分配高优先级或者低优先级.高优先级中断向量地址为0008H,低优先级中断向量地址为0018H。高优先级中断事伯将中断所有可参正在进行的低优先级中断。
     有10个寄存器用于控制中断的操作。它们是:
RCON
INTCON
INTCON2
INTCON3
PIR1和PIR2
PIE1和PIE2
IPR1和IPR2
通常,用三个位控制中断源的操作。
标志位 表明发生了中断事件
使能位 允许程序跳转转到中断向量地址处执行(当标志位置1时)
优先级 用于选择是高优先级还是低先级,通过将IPEN位(RCON<7>)置1,可使能中断优先级功能。当使能中断优先级时,有2位可使能全局中断。将GIEH位(INTCON<7>)置1,可使能所有优先级位置1(高优先级)的中断。将GIEL位(INTCON<6>)置1,可使能所有优先级位清零(低优先级)的中断。
当中断标志位、使能位以及相应的全局中断使能位均被置1时,程序将立即跳转到中断地址0008H或0018H,具体地址取决于优先级位的设置。通过设置相应的使能位可以禁止单个中断。
注意:系统复位时IPEN位为零(默认状态)时,便会禁止中断优先级功能,此时中断与PIC16系统中档单片机相兼容。在兼容模式下,所有中断均跳转到地址0008H执行。
   下面是在SP9608-PIC增强型单片机开发板利用PIC18F4520单片机来实现的数字频率计数器功能,程序中使用了T0用为外部信号源输入,通TMR0来实现对信号源的频率计数。TMR3作为定时器,来产生1mS数码管扫描时基和1S秒时基信号。为了提高频率计数的准确度,采用中断嵌套技术来完成,将TMR3产生1mS的定时信号作为高优先级中断,TMR0作为频率计数溢出中断作为低先级中断。源程序采用MCC18编译器和MPLAB7.50版本的集成开发环境,调试工具采用ICD2;具体源程序如下:
   系统时钟:采用外部的12MHz晶振经过内部PLL的4倍频到48MHz。(HS-PLL配置位)

楼主:
//基于MCC18编译器,使用HI-PICC不可用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#include <p18F452.h>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main (void);
void InterruptHandlerHigh (void);
unsigned int Timeout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Main routine
void main ()
{
        Timeout = 0;
        INTCON = 0x20;                 //disable global and enable TMR0 interrupt
        INTCON2 = 0x84;               //TMR0 high priority
        RCONbits.IPEN = 1;            //enable priority levels
        TMR0H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lear timer
        TMR0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lear timer
        T0CON = 0x82;                //set up timer0 - prescaler 1:8
        INTCONbits.GIEH = 1;       //enable interrupts
        TRISD = 0; /* configure PORTD for output */
        PORTD=0X00;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if (Timeout == 1)
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eout?
                   Timeout = 0;          //clear timeout indicor
                   PORTD++;              //PORTD端口二进制计数
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PIC18F452定时器中断@ZSTU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High priority interrupt vector
#pragma code InterruptVectorHigh = 0x08
void  InterruptVectorHigh (void)
{    _asm
      goto InterruptHandlerHigh //jump to interrupt routine
    _endasm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High priority interrupt routine
#pragma code
#pragma interrupt InterruptHandlerHigh
void  InterruptHandlerHigh ()
{
      if (INTCONbits.TMR0IF)
     {   //check for TMR0 overflow
         INTCONbits.TMR0IF = 0;            //clear interrupt flag
         Timeout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ndicate timeout
      }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楼主:
#include <p18cxxx.h>
#define TRUE 1
#define FALSE 0
#define HIGH 1
#define LOW 0
rom unsigned char LEDDATA[]=
{
    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
    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
    0x40,0x00,
};
struct TIMER_STRUCT
{
unsigned int Interval;
unsigned char Enable;
};
struct TIMER_STRUCT Timer1S;
struct T0_T1_STRUCT
{
unsigned int High_Byte;
unsigned int Low_Byte;
unsigned long Result;
};
struct T0_T1_STRUCT My_T0,My_T1;
struct LED_STRUCT
{
unsigned char DotPointer;
unsigned char ScanPointer;
unsigned char Buffer[8];
};
struct LED_STRUCT NumberLED;
void PIC18F_High_isr (void);
void PIC18F_Low_isr (void);
#pragma code high_vector_section=0x8
void high_vector (void)
{
_asm goto PIC18F_High_isr _endasm
}
#pragma code low_vector_section=0x18
void low_vector (void)
{
_asm goto PIC18F_Low_isr _endasm
}
#pragma code
//---中断高优先级---//
#pragma interrupt PIC18F_High_isr
void PIC18F_High_isr (void)
{
if(TRUE==PIR2bits.TMR3IF)
    {
   PIR2bits.TMR3IF=FALSE;
      TMR3H=(65536-11965)/256;
      TMR3L=(65536-11965)%256;

     if(FALSE==Timer1S.Enable)
       {
      Timer1S.Interval++;
      if(1000==Timer1S.Interval)
        {
       T0CONbits.TMR0ON=FALSE;
       Timer1S.Interval=0;
       Timer1S.Enable=TRUE;
     }
    }

   if(LOW==LATAbits.LATA0)LATAbits.LATA0=HIGH;
     else LATAbits.LATA0=LOW;

      LATD=LEDDATA[NumberLED.Buffer[NumberLED.ScanPointer]];
      LATE=NumberLED.ScanPointer;
      NumberLED.ScanPointer++;      if(NumberLED.ScanPointer==sizeof(NumberLED.Buffer))NumberLED.ScanPointer=0;
}
}
//---中断低优先级---//
#pragma interruptlow PIC18F_Low_isr
void PIC18F_Low_isr (void)
{
if(TRUE==INTCONbits.TMR0IF)
    {
   INTCONbits.TMR0IF=FALSE;
   My_T0.High_Byte++;
}

}
void main(void)
{
unsigned int i;
unsigned long temp;

Timer1S.Enable=FALSE;
Timer1S.Interval=0;
My_T0.High_Byte=0;
My_T0.Low_Byte=0;
My_T1.High_Byte=0;
My_T1.Low_Byte=0;
for(i=0;i<sizeof(NumberLED.Buffer);i++)NumberLED.Buffer[i]=0;
NumberLED.ScanPointer=0;
NumberLED.DotPointer=0;
TRISAbits.TRISA0=0;
LATAbits.LATA0=0;
TRISD=0;
LATD=0;
TRISE=0;
LATE=0;
T0CONbits.TMR0ON=FALSE;
TMR0L=0;
TMR0H=0;
T0CONbits.T0CS=1;
T0CONbits.T0SE=0;
T0CONbits.PSA=1;
T0CONbits.T08BIT=1;
INTCONbits.T0IF=FALSE;
INTCONbits.T0IE=TRUE;
T0CONbits.TMR0ON=TRUE;
T3CON=0x00;
TMR3H=(65536-12000)/256;
TMR3L=(65536-12000)%256;
PIR2bits.TMR3IF=FALSE;
PIE2bits.TMR3IE=TRUE;
T3CONbits.TMR3ON=TRUE;
INTCONbits.GIEH=TRUE;
INTCONbits.GIEL=TRUE;
RCONbits.IPEN=TRUE;
//---设置中断优先级---//
INTCON2bits.TMR0IP=FALSE;
IPR2bits.TMR3IP=TRUE;

while(1)
    {
   if(TRUE==Timer1S.Enable)
     {
    My_T0.Result=0;
    My_T0.Result=My_T0.High_Byte;
    My_T0.Result<<=8;
    My_T0.Result|=TMR0L;
    temp=My_T0.Result;
    for(i=0;i<sizeof(NumberLED.Buffer);i++)NumberLED.Buffer[i]=0;
    i=0;
    while(temp)
      {
     NumberLED.Buffer[i]=temp%10;
     temp/=10;
     i++;
    }
    TMR0L=0;
    TMR0H=0;
    My_T0.Low_Byte=0;
    My_T0.High_Byte=0;
    Timer1S.Enable=FALSE;
    T0CONbits.TMR0ON=TRUE;
   }
}
}

网友A(2019-06-12):
有picc编译器的例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