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产品] 三种按键处理函数

楼主(2019-04-24):
原帖链接:https://www.cnblogs.com/wangh0802PositiveANDupward/p/3178471.html

按键是接:RB3'4'5 ;没键为高,按下去 为0

void keyScan(void)
{
     char i;
     uint8 m;
     uint8 R0 = 0;
     TRISB=0x38; //xls 2012-11-26 增加复位键RB5

     R0 = PORTB; //RB3,RB4,RB5按键读取
    R0 &=0x38; //保留键值
    R0 = ~R0; //正逻辑
    /*以下是RC滤波处理,R0,R1對應於KEY1,KEY2的BUF*/
     datakey.allkey = (R0>>3);//将读到的键值移至最右端 比如当前在RB1 顾右移一位 如果为RB4 R3则右移3位
    for (i=0;i<3;i++)//这里根据有几个独立按键进行设置 只有一个按键时则i=1,三个则i=3
    {
       s_kcap[i]=((s_kcap[i]<<3)-s_kcap[i]+(datakey.allkey&0x01)<<4+4)>>3; //rc滤波及4舍5入
     datakey.allkey>>=1;
      if (s_kcap[i]>12)
     {
        datakey.allkey|=0x80;
     }
  }
   m=datakey.allkey;
   datakey.allkey=(datalastkey.allkey^datakey.allkey)        &datalastkey.allkey;//後沿處理
   datalastkey.allkey=m;

//datakey.allkey=(datalastkey.allkey^datakey.allkey)&datakey.allkey;  //前沿處理
//datalastkey.allkey=m;
}

extern volatile union key datakey;
extern volatile union lastkey datalastkey;
extern volatile union fistkey datafistkey;
//板上按键定义
#define K2 (datakey.allkey&0x40)
#define K3 (datakey.allkey&0x80) //
#define K1 (datakey.allkey&0x20) //

#define LK2  (datalastkey.allkey&0x40)
#define LK3  (datalastkey.allkey&0x80) //extern volatile union var key;
#define LK1  (datalastkey.allkey&0x20)

#ifndef _MYDEFINE_H
#define _MYDEFINE_H

#define BIT bit
#define uint8 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
#define uint32 unsigned long int

#define BT_CFG2_6  RA0
#define BT_CFG1_6  RA2
#define ON_OFF_SLEEP_WAKE_B RA3

#define _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#define _OF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
#define _TRU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#define _FLA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

#define _PRINTF                  _OFF

#define Acsii(x)               x+0x30

一般放主循环里 10ms或20ms一次

楼主:
第二种:
static volatile bank3 uchar key1 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72445]@[/url] 0x6b;        //定义十二个按键,电平触发
static volatile bank3 uchar key2  @ 0x6c;
static volatile bank3 uchar lkey1 @ 0x6d;        //定义十二个按键,前沿触发
static volatile bank3 uchar lkey2 @ 0x6f;

static volatile  bit    k0    @ (unsigned)&key1*8+0;
static volatile  bit    k1    @ (unsigned)&key1*8+1;
static volatile  bit    k2    @ (unsigned)&key1*8+2;
static volatile  bit    k3    @ (unsigned)&key1*8+3;
static volatile  bit    k4    @ (unsigned)&key1*8+4;
static volatile  bit    k5    @ (unsigned)&key1*8+5;
static volatile  bit    k6    @ (unsigned)&key1*8+6;
static volatile  bit    k7    @ (unsigned)&key1*8+7;

static volatile bit    k8    @ (unsigned)&key2*8+0;
static volatile bit    k9    @ (unsigned)&key2*8+1;
static volatile bit    k10    @ (unsigned)&key2*8+2;
static volatile bit    k11    @ (unsigned)&key2*8+3;

static volatile bit    lk0    @ (unsigned)&lkey1*8+0;
static volatile bit    lk1    @ (unsigned)&lkey1*8+1;
static volatile bit    lk2    @ (unsigned)&lkey1*8+2;
static volatile bit    lk3    @ (unsigned)&lkey1*8+3;
static volatile bit    lk4    @ (unsigned)&lkey1*8+4;
static volatile bit    lk5    @ (unsigned)&lkey1*8+5;
static volatile bit    lk6    @ (unsigned)&lkey1*8+6;
static volatile bit    lk7    @ (unsigned)&lkey1*8+7;

static volatile bit    lk8    @ (unsigned)&lkey2*8+0;
static volatile bit    lk9    @ (unsigned)&lkey2*8+1;
static volatile bit    lk10 @ (unsigned)&lkey2*8+2;
static volatile bit    lk11 @ (unsigned)&lkey2*8+3;

uchar keycnt;

void keyscan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扫描
{
    keycnt++;
    xs0=xs1=xs2=xs3=xs4=xs5=xs6=xs7=RD7=0; //

    TRISD=0X0F;                    //

    RD6=1;RD5=0;RD4=1;            //(k4~k7)
    asm("nop");asm("nop");
    R0=(RD^0X0f)&0x0f;
    R0=R0<<4;

    RD4=0;RD5=1;RD6=1;            //(k0~k3)
    asm("nop");asm("nop");
    R0+=((RD^0X0F)&0X0F);

    RD6=0;RD5=1;RD4=1;            //(k8~k11
    asm("nop");asm("nop");
    R1=(RD^0X0f)&0x0f;

    if(R0|R1)                    //有键?
     {
          if(keycnt>=12)
            {keycnt=0;
              key1=R0;key2=R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key1=lkey1;//lkey1电平值,key1,前沿值
             key2=lkey2;
            }
    }
    else
        {key1=key2=0;
         keycnt=0;
        }
    R2=key1;R3=key2;
    key1=key1&(lkey1^key1);    lkey1=R2;
    key2=key2&(lkey2^key2);    lkey2=R3;
}

楼主:
第三种:
BOOL Switch2IsPressed(void)
{
    if(sw2 != old_sw2)
    {
        old_sw2 = sw2;                  // Save new value
        if(sw2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// If pressed
            return TRUE;                // Was pressed
    }//end if
    return FALS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Was not pressed
}//end Switch2IsPressed

typedef enum _BOOL { FALSE = 0, TRUE } BOOL;

网友A:
原来可以这么多种。

网友B:
这么多种,收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