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几种方波方法及脉冲计数

楼主(2019-04-24):
原帖链接:https://www.cnblogs.com/wangh0802PositiveANDupward/p/3243639.html

if(DeviceFlag == 0x55)
  {
   amount++;
     switch(amount%2)
     {
        case 1: Command_Out =1; break;
        case 0: Command_Out =0; break;
     }
     if(amount==8)//16*8=128ms
     {
        amount=0;
        DeviceStatus = TurnOn;
        DeviceFlag = 0xFF;
     }
}
//发出波形的方式很多种,
  1、可用两个定时器,第一用作定时占空比,并且执行一次就关闭,由另外一个定时器开启,另外一个定时器作为定时周期。

//----------发送命令变量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tatic unsigned int  current;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计数器
static unsigned char irdata_silent[]={0,1,0,1,2,0,1,0,1,2,0,1,0,1,2};   //kaiji指令
static unsigned char irdata_TurnOn[]={1,0,1,0,2,1,0,1,0,2,1,0,1,0,2};//guanji zhiling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总体格式:静默指令(共三帧指令):0101 S 0101 S 0101 S(左移) ASASAS
* 开启指令(共三帧指令):1010 S 1010 S 1010 S(左移) 5S5S5S
*左移:0101,0x05,开;1010,0x0A,关;“S”代码(STOP):1mS高电平+9mS低电平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ndCommand(unsigned char data)
{
    p_irdate = data;
    switch(p_irdate)
    {
       case 0:     Timer01_Init();   //1ms
                   Timer35_Init();   //5ms
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case 1:     Timer04_Init();   //4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35_Init();   //5ms
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2:     Timer01_Init();   //1ms
                  Timer310_Init();  //10ms
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}
    T0CONbits.TMR0ON = 1;
    T3CONbits.TMR3ON = 1;
    Command_Out = 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中断处理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pragma code high_vector=0x08
void interrupt_at_high_vector(void)
{
    _asm goto high_isr _endasm
}
#pragma code

#pragma code low_vector=0x18
void interrupt_at_low_vector(void)
{
    _asm goto low_isr _endasm
}
#pragma code

#pragma interrupt high_isr
void high_isr(void)  //TMR0
{
    if(INTCONbits.TMR0IF==1)
      {
           INTCONbits.TMR0IF=0;
           Command_Out = !Command_Out;
           mLED_1_Off();
           T0CONbits.TMR0ON = 0;
    }

}

#pragma interruptlow low_isr
void low_isr(void)
{
    if(PIR2bits.TMR3IF==1)
      {
           PIR2bits.TMR3IF=0;
           Command_Out = 1;
           mLED_1_On();
           current++;
           if(current<15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SendCommand(irdata_silent[current]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rrent 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Command(irdata_silent[current]);//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//T3CONbits.TMR3ON = 0;
         //T0CONbits.TMR0ON = 1;
    }
}

楼主:
另外一种是用一个定时器,根据时间分段。

PIC18FXXXXX系列单片机的TMR0寄存器的读写编程技巧

TMR0工作原理:Timer0即可用作定时器亦可用作计数器;具体的模式由T0CS位(T0CON<5>)选择。在定时器模式下(T0CS=0),除非选择了不同的预分频值,否则,默认情况下在每个时钟周期该模块的计时都会递增。如果写入TMR0寄存器,那么在随后的两个指令周期内,计时将不再递增。用户可通过将校正后的值写入TMR0寄存器来解决上述问题。通过将T0CS位置1选择计数器模式。在计数器模式下,Timer0可在RA4/T0CKI引脚信号的每个上升沿或下降沿递增。触发递增的边沿Timer0时钟源边沿选择位T0SE(T0CON<4>)决定。清零此位选择上升沿递增。

TMR0的16位读写过程:TMR0H并不是16位模式下Timer0的高字节,而是Timer0高字节的缓冲寄存器,且不可以被直接读写。在读TMR0L时使用Timer0高字节的内容更新TMR0H.这样可以一次读取Timer0 的高16位,而无需验证读到的高字节和低字节的有效性(在高、低字节分两次连续读取的情况下,由于可能存在进位,因此需要验证读到字节的有效性)。同样,写入Timer0的高字节也是通过TMR0H缓冲寄存器来操作的。在写入TMR0L的同时,使用TMR0H的内容更新Timer0的高字节。这样一次就可以完成Timer0全部16位的更新。

TMR0的16位读写编程技巧(SP9608-PIC单片机增强型开发板)验证TMR0作为外部计数的程序段:

初始化:

  T0CON=0X3F;将TMR0设置为16位的外部RA4/T0CKI计数功能

      TMR0H=0;

      TMR0L=0;

  T0CONbit.TMR0ON=1;启动TMR0工作

读取TMR0寄存器中的内容,并合成到一个整形变量

      Temp=TMR0L;

      Temp=TMR0H;

      Temp<<==8;

      Temp|=TMR0L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