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XTR111无电流输出问题

楼主(2019-04-24):
各位!

   我用的是STM32带DA功能的MCU,现在配合XTR111应该输出一个4-20mA的电流
但是无论如何都没有电流产生,我用一个独立的XTR111模块电路外接就可以正常使用, 那么也就是说,MCU驱动电压转电流的理论是行的通的,上传原理图,还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下

谢谢

楼主:
不要哭,赶紧去解决问题吧

网友A:
从电路看,没有什么问题呀,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板,会不会有哪里虚焊了呢?

网友B:
DAC的电路要加适合的滤波电路,形成稳定的输出。你这单串一个电阻作用不大,DAC质量太差。

网友C:
多查焊接问题

网友D(2020-07-28):
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,遇到一样的问题了